VCC与3.6V电池切换电路,求大神们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4-21):
(图片)

网友A:
VCC可以由5.7和3.6都供电,5.7掉了3.6V 补上,5.7V上来又用5.7V了,
VDD则是由5.7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可以由5.7和3.6都供电,5.7掉了3.6V 补上,5.7V上来又用5.7V了,
VDD则是由5.7V供电的。 ...

您好,能具体说下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具体说下嘛?

BATDET是单片机控制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TDET是单片机控制脚

已经说的很具体了,再具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的很具体了,再具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就是分析电路流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分析电路流程。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靠,这种电路居然有人用二极管!!!!
而不用MOSFET?????
二极管有压降,有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这种电路居然有人用二极管!!!!
而不用MOSFET?????
二极管有压降,有功耗的. ...

可能达到功耗要求了,而且二极管比那场效应管便宜吧。

网友C(2014-08-05):
这是单相表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的图吧

网友:
你要知道二极管单相导通就明白了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靠谱,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相表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的图吧

是的,单相表

网友E(2021-12-06):
引用 网友A:
VCC可以由5.7和3.6都供电,5.7掉了3.6V 补上,5.7V上来又用5.7V了,
VDD则是由5.7V供电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