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化架怎么做

楼主(2014-04-21):
要做个100W电源的老化架怎么做?

网友A:
看你都要求什么? 温度?湿度?时间?ON/Off?切载等等

楼主:
要求简单   33V电压 3A电流持续老化12小时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3个100W的水泥电阻并联做负载,主要担心温度太高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行的,普遍就是这么老化的, 不要担心水泥电阻的温度,
空旷点地方,周围 不要有易燃物即可

网友C:
33V/3A,100W的电阻功率太小了。

楼主:
不是一个电阻,而是把3个100W的电阻并起来用,电阻是可调的

网友D:
对33V 3A的开关电源进行老化
拿多几个这样的电源,串联成为220V,拿你的烙铁作为负载,一边进行老化,一边焊接你的开关电源电路板,也不浪费电,一举两得

楼主:
我用的电骡铁是220V交流的    可调电阻在调节了电阻值后会不会影响功率,比如额定100W电阻的改变了阻值以后功率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E:
可以考虑用单个或多个36V灯泡并联达到要求,万一电源或负载坏了可以马上看出来。

网友F:
白色的那种水泥电阻好像不可调吧?

网友G:
磕劲折腾就行,如果这样你都折腾不坏的话,那恭喜你这个产品可以量产了!

楼主:
是绿色的    能调    就是不确定对功率的影响

网友C:
那种可调的,功率就更不靠谱了,当你调到2、3匝的电阻线上,你还想着100W的功率?!不可能。

楼主:
那应该怎么样老化下这个电源?

楼主:
怎么弄好啊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水泥电阻,效果挺好的,充电用开关电源,都放在架子上就好了

楼主:
买一框水泥电阻来试试看

网友H:
还是用电子负载比较合适。

网友I:
学习了!都是大仙呐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33V 3A的开关电源进行老化
拿多几个这样的电源,串联成为220V,拿你的烙铁作为负载,一边进行老化,一边焊接 ...

牛X,哈哈

网友J:
把电阻丢到水里,晚上洗澡的热水就有了。。。
买那种金属可加散热片的电阻也成。。。
专业生产电源的话,还是觉得搞电子负载靠谱点,自己生产一批就是了

网友K:
用DC-AC 电能回收啊。  看你的产能数量了。
需要一点控制。
不过,这点成本,比电力成本低多了。

网友L:
可以购买大功率(两三百W)绕线电阻,做几个架子把它们固定起来,放到实验室,然后用风扇(或者空调)给电阻散热。电源厂商很多都是这么搞的,当然冬天进去实验室是很暖和的,夏天就。。。

楼主:
电阻很贵    4块钱一个

楼主:
一次要测100个电源,把所有的当负载用的电阻挂在同一个架子上,风扇对着吹风,电源放在较远的地方,最远的电源在接上电阻是有8米长的电线,还不知道电线长了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