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显示波形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用28335采集三角波,在CCS里用GRAPH显示波形,可是有问题。
实际产生的三角波波形正常,可是显示有问题。
见附件。都是在中间位置出错。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附程序
#include"DSP2833x_Device.h"
#include"DSP2833x_Examples.h" //此头文件中声明了所有的外部函数
#include"user_define.h"
#include"math.h"
#include"LCD19264F.H"

// ADC start parameters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define ADC_CKPS   0x1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2*ADC_CKPS   = 25.0MHz/(1*2) = 12.5MHz
#define ADC_SHCLK  0xf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16 ADC clocks
#define AVG        10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 Average Zero offset
#define BUF_SIZE   256  // Sample buffer size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INT8U  qian,bai,shi,g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j=0;
        InitSysCtrl();//设定CLKIN=OSCCLK*10/2=150MHz
                      //LOSPCP=150/4=37.5Mhz
        // Specific clock setting for this 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
        DINT;//cpu中断禁能
//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0;//PIE总禁能
    InitPieCtrl();//PIE控制标志位清零
//-------------------------------------------------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ER=0x0000;//CPU中断禁能
        IFR=0x0000;//CPU中断标志清零
        IER=BIT2+BIT4;//0x0004,使能INT3  EPWM1_INT,使能INT5  EQEP1 中断
   // EnableInterrupts();//使能PIE-EPWM1,使能PIE总中断,PIEACK清零,使能CPU总中断

        InitGpio();//对GPIO管脚初始化,GPIO设置为输出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B;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Setup continuous run
        AdcRegs.ADCCHSELSEQ1.all=0x0b;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Clear SampleTable
   for (i=0; i<BUF_SIZE; i++)
   {
     SampleTable[i] = 0;
   }

   //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Initial_LCD19264();
    //DisWords_LCD19264(0,0,"劳动模范考虑");
        //DisWords_LCD19264(0,0,"11孟达不给力啊");
        //DisWords_LCD19264(1,0,"12陈长兵很给力啊");
        //DisWords_LCD19264(2,0,"13孟达小挫男啊");
        //DisWords_LCD19264(3,0,"14陈长兵大帅哥啊");

        while(1)
        {

                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1== 0) {} // Wait for interrupt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SampleTable[i] =((AdcRegs.ADCRESULT0>>4) );
                i++;

                i++;
                if(i==256)
                {
                  i=0;
                  for (j=0; j<BUF_SIZE; j++)
                   {
                     SampleTable[i] = 0;
                   }
                }
                DELAY_US(20);
        }

}

楼主:
谁知道啊?

楼主:
好啦。SampleTable数组是16位的,我选错啦,
DSP DATA TYPE应该选16bit unsigned integer,选成32位啦。

网友A:
OK   谢谢最后解决方法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