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4-04-21):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分压电阻取值的问题,我准备用电阻分压电路把输入信号衰减到一半,输入电压1.25V到3V的样子,然后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最后送到AD芯片。但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值应该取多大合适?

网友A:
这要看运放的输入电阻了

一般几十K到几百K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几百K吧   我一直都是用几百K的

网友C:
分压电阻小于100陪运放输入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运放的输入电阻了

一般几十K到几百K是没有问题的

嗯,谢谢~~

网友D:
关键不是运放的输入阻抗,而是信号源阻抗,不要因为你的取样电阻受到影响。

网友E:
可以用CMOS运放,输如阻抗都是10^12级别的,分压电阻用几百K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