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两种中断raw interrupt和masked interrupt的区别

楼主(2014-04-21):
在Tiva的GPIO库中看到函数GPIOIntStatus,描述说参数bMasked是:If bMasked is set as true, then the masked interrupt status is returned; otherwise, the raw
interrupt status is returned。不清楚这两个中断时什么意思?求问!

网友A:
字面意思:
raw interrupt原始中断
masked interrupt隐蔽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
raw interrupt原始中断
masked interrupt隐蔽中断

额,能否说详细点,原来只用过8259这样的中断器,没见过这样的说法呀~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学习下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学习下的啦

我刚刚搞明白了。原始中断就是指外部中断源的状态,无论TIVA芯片是否屏蔽该中断源,这个中断源的中断状态都会被寄存器存储,从而可以通过相应的函数读取;隐蔽中断指的是是否屏蔽的状态。

网友C(2015-11-24):
请问这两种中断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