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红外发送问题

楼主(2014-04-21):
STM32怎么发送红外码?
38K一直在发送,不知道怎么控制红外发射管,发射的时间。

网友A(2014-05-24):
38K为载波信号,发送的编码信号先要与载波信号进行与操作。

网友B:
红外遥控器吧,很简单,用一个Timer进行定时实现38K脉冲,通过控制此定时器使能/关闭即可。使能为发射,关闭停止发射。

网友C(2014-10-09):
你要去看红外的编码解码协议,再用定时器去模拟那个协议,协议最好是参照那个买的最小的实验用的红外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