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功率与功放输出的功率匹配问题

楼主(2014-04-21):
功放板子最大输出功率是2.8W *2通道。(输入1KHz 0dB的MP3信号,或者从AUX输入1KHz 1V的信号实测结果,左右声道各2.8W。)。估计播放音乐每个通道最大输出也不会超过2W。请问这样的功放板子应该使用多大功率的喇叭才算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匹配?我想使用2W,最大不超过2.5W的喇叭。但是其它人的看法是使用3W的喇叭。那一个正确呀?

网友A:
当然2.8w合理,你有吗?那就3w了
那“最大输出“是咋回事儿?还有个最小或什么?

楼主:
最大输出,我是指输入1KHz 0dB的MP3信号,或者从AUX输入1KHz 1V的信号实测结果,左右声道各2.8W。---没有音乐信号比这个1KHz 1V或0dB的信号更强

网友B: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最大输出”,通常是指“最大正弦波不失真输出”。“正弦波”不必再解释,“不失真”通常是指输入为连续的等幅无失真正弦波时,输出的非线性失真不超过一定限度,例如1%或者5%。如果不考虑失真,任意加大输入信号幅度,放大器输出的功率还可以更大。
用音乐信号测量输出功率,那个很不靠谱。

楼主:
好象输入信号的幅度到达一定值后,功放IC的输出就发生削顶且限幅了,输出功率再也不会有更大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象输入信号的幅度到达一定值后,功放IC的输出就发生削顶且限幅了,输出功率再也不会有更大的变化。 ...

峰值相同的方波和正弦波,功率相同吗?

网友C:
最大不失真的电流,电压的,各自取一半,相除就是最佳负载.

网友D:
用2W的扬声器即可,扬声器准许一定的过载,而且功放通常都不会全功率输出,此时的失真会较大。选扬声器的原则是满足“最大不失真功率”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输出,我是指输入1KHz 0dB的MP3信号,或者从AUX输入1KHz 1V的信号实测结果,左右声道各2.8W。---没有音 ...

没有给定喇叭阻抗,几瓦几瓦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输入信号的幅度到达一定值后,功放IC的输出就发生削顶且限幅了,输出功率再也不会有更大的变化。 ...

这个说法倒是接近标准,虽然远不精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不失真的电流,电压的,各自取一半,相除就是最佳负载.

你会得到“无数解”: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会得到“无数解”

能过图形法能得到一个最佳负载点的,不是吗?为何在老式的收音机路,必须要有输出变压器变负载阻抗的原因,直接连结,根本输不出大功率来.

网友A:
告诉楼主,最佳匹配是:板子标称额定功率/阻抗,分别对应等于喇叭标称P/Z
俺想,这就是主题中“合理”匹配的含义了

至于非“合理”匹配,一两句话说不了啊

网友E:
说了这么多,都有道理,用两组喇叭试试还好过了,注意多选择一些音乐喔.
如果保险,就用3W的喇叭
如果想便宜,就用2W的喇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过图形法能得到一个最佳负载点的,不是吗?为何在老式的收音机路,必须要有输出变压器变负载阻抗的原因,直 ...

您对音频功率负载几无认识
任意负载下,对应任一(不失真)电压值都会有一个相应(不失真)电流值
所以说“最大不失真的电流,电压”之比值,必有无数多个解
这个逻辑挺难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对音频功率负载几无认识
任意负载下,对应任一(不失真)电压值都会有一个相应(不失真)电流值
所以说 ...

在输出级,在空载时有一个最大电压变化范围,在一个很大的负载下有一个最大的电流变化,此时这二个最大取一半,就是最佳负载,你没有做过图形解法吗?我指二个最大不是在固定负载下测得的.电子管功放相当于看重负载点.还要用图标法来画交流负载线,来取得最佳的功率输出.你明白吗?

网友A:
空载电压0~最大,还有点儿意义,可叫“最大空载输出电压”
“一个很大的负载下”的最大电流变化,这叫什么玩意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0~最大,还有点儿意义,可叫“最大空载输出电压”
“一个很大的负载下”的最大电流变化,这叫什么 ...

最大电流时会包和,最大电压时截止,这二个点划一线,其斜率就是最佳负载,你明白吗?

网友A:
你说确定额定阻抗时,要做个输出饱和电流了?
希望你能明白,这是功放设备的匹配,不是一般放大电路工作点设计
你所谓“最佳”负载,是指最大耗散,还是失真,还是功率,还是频响,还是其它

网友F:
1、你的喇叭阻抗是多少?
2、只定1KHZ频率,无法知道频率响应范围,
3、输出最大功率是允许的不失真最大功率吗?
...
希望简化问题,不要复杂化去解决。

网友A:
我们推测或假定楼主是输入1V1kHz正弦,测得了一个"削波"或“限幅”了的功率
第一,通常说(旧称)“不失真最大功率”,现标准叫“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
           意指:在规定谐波失真下的功率,如1%,2%,8%等
第二,这个功率实际是在规定负载阻值下的输出电压,而恰恰楼主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阻抗
第三,这个功率是工厂规定的,不是单机实测的
第四,输入固定电压测试,得到的电压值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它没有规定“失真度”
第五,设备的这个功率除“失真限制”之外,还有“频率限制"和”温度限制“等等

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简单问题:用户应按额定匹配,这就像我们应用器件手册数据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确定额定阻抗时,要做个输出饱和电流了?
希望你能明白,这是功放设备的匹配,不是一般放大电路工作点 ...

最大不失真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确定额定阻抗时,要做个输出饱和电流了?
希望你能明白,这是功放设备的匹配,不是一般放大电路工作点 ...

最大不失真功率,中频,对输出级的驱动不是问题的条件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推测或假定楼主是输入1V1kHz正弦,测得了一个"削波"或“限幅”了的功率
第一,通常说(旧称)“不失真 ...

电源,电路参数,器件,大致决定了输出级的最大不失真功率是多少,其余的怎样驱动它.只能前级有足够的能力驱动下,才能谈输出级的输出级随负载变化,其最大的不失真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不失真功率,

最大不失真功率咋啦,咱看也够整出来的
试请你做个OCL的”最佳负载“,告诉咱步骤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不失真功率咋啦,咱看也够整出来的
试请你做个OCL的”最佳负载“,告诉咱步骤好吗 ...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说7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

根据电源,功率定电子管,找出电子管的数据手册,上面Vak,Ia随Vgk的一糸列线,类似于三级管的输出特性线,根据电源电压,和电流,划出交流负载线,取电压的中值设定静态点.根据SPEAK的阻抗,于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之比,决定变压器的初次级比.这一步初步把负载和输出级的主要输出特性定下来了,也就是VgK需要多大来驱动,再往前推,怎样实现驱信号的问题.核心是电子管数据手册.说白了,是负载和输出级匹配的问题.

你告诉楼主:最大不失真的电流,电压的,各自取一半,相除就是最佳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源,功率定电子管,找出电子管的数据手册,上面Vak,Ia随Vgk的一糸列线,类似于三级管的输出特性线,根据 ...

是的,从变压器的原边看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的,从变压器的原边看进去的.

经过变压器,从负载看进去也是最佳负载了.

网友G:
不要指望厂家给你留余量,天朝厂家还指望你降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大不失真的电流,电压的,各自取一半,相除就是最佳负载.

“各自取一半,相除……”
我就不明白了。
各自取一半,和各自都不取一半,相除的结果有何不同?
“各自取一半”,那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源,功率定电子管,找出电子管的数据手册,上面Vak,Ia随Vgk的一糸列线,类似于三级管的输出特性线,根据 ...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根据电源,功率定电子管,找出电子管的数据手册,上面Vak,Ia随Vgk的一糸列线,类似于三级管的输出特性线,根据电源电压,和电流,划出交流负载线,取电压的中值设定静态点.根据SPEAK的阻抗,于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之比,决定变压器的初次级比.这一步初步把负载和输出级的主要输出特性定下来了,也就是VgK需要多大来驱动,再往前推,怎样实现驱信号的问题.核心是电子管数据手册.说白了,是负载和输出级匹配的问题.”

看来这位是玩过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的。
不巧,老朽也玩过。

不错,五极电子管尤其是束射四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其形状与双极型晶体三极管尤其是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很接近,但三极电子管特性曲线则完全不同。三极电子管和五极电子管(包括束射四极管)的设计方法并不相同。

简单地说吧: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

那您是怎么玩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呢,不用到数据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您是怎么玩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呢,不用到数据线吗?

是否可以由你先说说“各自取一半,相除……”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

老chang差不多有9490两个大;P
可以看出,那位丝毫也没碰过音频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chang差不多有9490两个大
可以看出,那位丝毫也没碰过音频功放

怎么知道老张比我二个大呢?你知道我年纪吗?难道他有八十有几了.

纠正:一个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SPEAKER的阻抗任意的吗?如果不是,还不是设计过带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跟你说明来得清楚.”
...

我就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