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开发板上的摄像头

楼主(2014-04-21):
开发板: MCIMX6Q-SDP 带9.7寸屏 上面2颗摄像头有相关的datasheet 吗?
官方网站,似乎没有查询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你是指的OV5640和OV5642么?

楼主:
MCIMX6Q-SDP 带10寸屏
确定是OV5640和OV5642这两个型号吗?
怎么开发板上的说明文档都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信息。
既然有摄像头,是不是,也有摄像功能的程序或者相关源码(LINUX环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IMX6Q-SDP 带10寸屏
确定是OV5640和OV5642这两个型号吗?
怎么开发板上的说明文档都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信息 ...

1、是这两个,在原理图上你可以看到,如图中所示:
2、这两款摄像头不是飞思卡尔公司的,是Omnvision这家公司生产的。所以关于它们的datasheet你可以到Omnvision官网下载。
3、在飞思卡尔linuxBSP中有摄像头的驱动,路径:<ltib_dir>/rpm/BUILD/linux/drivers/media/video/mxc/capture。

楼主:
根据PCB原理图:
1. 既然两个摄像头都是5M的,为何一个接口是CSI方式,一个却要MIPI方式(据说MIPI支持的图像分辨率更高,即然如此,为何两个不都是MIPI方式效果不是更好 ?)
2. CSI方式与MIPI方式,两个摄像头,哪个是前端,哪个是后端摄像头?怎么查看确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PCB原理图:
1. 既然两个摄像头都是5M的,为何一个接口是CSI方式,一个却要MIPI方式(据说MIPI支持的图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两个问题:
1、这里是给大家个例子,就是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给大家参考。这是我们的开发板设计,楼主可以自己改的。
2、是有前后之分的。在android系统中直接有软件支持可以显示,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前后端摄像头。至于在linux系统中,没有试过,不是很清楚。建议你查看一下它们的代码。

楼主:
1. CSI是否可以直接转成MIPI的方式(需要通过芯片转吗,什么芯片?)
2. MCIMX6Q-SDP 是否支持接四个摄像头,摄像头的像素是否有限制 ?
   四个摄像头,都可以4个CSI或4个MIPI的方式吗? (需要通过芯片转吗,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CSI是否可以直接转成MIPI的方式(需要通过芯片转吗,什么芯片?)
2. MCIMX6Q-SDP 是否支持接四个摄像头 ...

楼主你好
1、CSI和MIPI是两种接口。你分别使用就好了。
2、在Multimedia Drivers中V4L2 Capture支持双摄像头。关于四个摄像头,没有试过。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你可以仔细查看一下文档说明。关于板子MCIMX6Q-SDP板子,LinuxBSP中支持的更多内容你可以查看文档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Release_Notes.pdf,里面有详细介绍。
如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
那假如,要开发4个摄像头的产品呢?
只能两个CSI,加两个MIPI ?还是说,可以4个MI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
那假如,要开发4个摄像头的产品呢?
只能两 ...

请问你是要在MCIMX6Q-SDP开发板上接4个摄像头?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四路图像采集,360度环视,或者可以组成3D立体图像在显示屏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路图像采集,360度环视,或者可以组成3D立体图像在显示屏输出。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这块板子只支持接2个摄像头。要是接4个话,硬件软件你都得修改。

楼主:
那如下问题呢?
“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
那假如,要开发4个摄像头的产品呢?
1. 只能两个CSI,加两个MIPI ?还是说,可以4个MIPI。
2. 假如 接4个摄像头,像素上是否有限制 ?
3. CSI与MIPI可以互转吗?(需要通过芯片转吗,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下问题呢?
“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
那假如,要开发4个摄像头的 ...

楼主你好,我这边确认了一下,i.mx6最多支持同时接2个摄像头。这里CSI与MIPI 接口是有区别的,CSI是通用并行接口,而MIPI是串行差分接口。

网友B:
这里如果你是需要接4路摄像头的话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是使用Parallel CSI & MIPI CSI接口,而是通过PCIE接口。关于iMX6Q Surround view的方案在飞思卡尔英文论坛上是的,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541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继续讨论~~

网友C(2014-06-12):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继续讨论~~ ...

请问MCIMX6Q-SDP这个开发板的camera模组哪里有卖?问了很多模组定做厂商都说做不了!!!

都说不认识我们开发板的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下问题呢?
“不过4个CSI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两个CSI接口,即CSI0和CSI1”
那假如,要开发4个摄像头的 ...

请问MCIMX6Q-SDP这个开发板的camera模组哪里有卖?问了很多模组定做厂商都说做不了!!!

都说不认识我们开发板的接口!

网友D(2014-11-21):
同问,开发板上的摄像头模组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开发板上的摄像头模组在哪里能买到?

http://www.e-consystems.com/iMX6-MIPI-Camera-Board.asp
没有买过,好像只有这家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www.e-consystems.com/iMX6-MIPI-Camera-Board.asp
没有买过,好像只有这家有。

好的 谢谢

网友F(2015-03-31):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的OV5640和OV5642么?

我用的OV5640不能录像

网友G:
听我们这边硬件工程师说,好像最多三路摄像头,第三路得扩展什么来着,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这边确认了一下,i.mx6最多支持同时接2个摄像头。这里CSI与MIPI 接口是有区别的,CSI是通用 ...

Rita,你好,也就是说,如果想接两个摄像头的话,必须得都接成CSI0和CSI1这两个并口,而没法使用MIPI接口?

网友I(2017-03-04):
QQ657290025我们家有现货

网友I:
QQ657290025我们家现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