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用法混乱的几个术语--限幅,削波,箝位

楼主(2014-04-21):
"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有时这样不是好事!

使用术语的好处不言而喻,可以简洁准确清楚的描述清楚某事某物某过程,这个跟汉语中的成语类似。正因为如此,专业科技书中会有大量的专业术语。

可是,由于知识的传承过程中,有些术语会被滥用,甚至错用。尤其是当某本书读者面非常之广时,书中用法不妥的术语就堂而皇之转正了,而原先正确的术语被冷落甚至弃用,正所谓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当把这些书拿到一起看,混乱的术语要让经验不足的读者迷糊一阵。

仅举一例:"网络函数"和"传递函数",两者意思有所不同,不太严格地说,后者把具体电路视作黑匣子,关注端口特性,多用于控制学;而前者关注电路细枝末节。
现在许多书籍不加区分,统称为传递函数了。

主题中三个术语对应的英文:limiter,clipper,Clamper
关于这三个词,大伙以及查资料或直接摆渡,这里仅关注混用的问题。

网友A:
这三个词,还不算是最混乱的。

网友B:
能举几个正式教材或文件混用不清的例子么

楼主:
例子,本版面就有很多。比如最近的H桥灯丝驱动帖子里箝位二极管。

网友C:
多用于控制学

按习惯,应该是《控制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子,本版面就有很多。比如最近的H桥灯丝驱动帖子里箝位二极管。

那是业余者错误乱用,不值一提,距离“混“用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习惯,应该是《控制论》~~~

一般强调分门别类的概念时,用"学"字,常见的有数学,哲学,化学,电子学,功率电子学等。
而论,强调的是讲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强调分门别类的概念时,用"学"字,常见的有数学,哲学,化学,电子学,功率电子学等。
而论,强调的 ...

按此,有

概率学(概率论)、图学(图论)、信息学(信息论).....

到了“数学”(数论),玩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此,有

概率学(概率论)、图学(图论)、信息学(信息论).....

“数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个子集。
有“电子学”,也有“电子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

网友A:
而且“电子论”的建立比“电子学”早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个子集。
有“电子学”,也有“电子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 ...

所以说,一般是约定俗成~~~

而那三个“词”,也仅是个“定语”,与功能相关。

楼主:
抬杠就没意思了,学和论不是一一映射的关系。

比如"工学","理学",这样分类,包含面更广。
但你不能据此得出"工论"和"理论"与它俩对应。

网友D:
广泛乱用的词还有:
线性-linearity,错用为“线形”;
互调-intermodulation (IM),错用为“交调”-cross modulation。
我晕了很长时间才明确了它们不是新技术的称呼,而是误传。我怀疑这些乱用不仅发生在业内,而且也发生在高校。
在安捷伦的技术交流会上,有国内博士雇员讲解时就出现乱用。我很认真地告诉他,这样是很丢人的。

网友E:
又记起了“波特率”跟“比特率”的问题!!

不懂的可以挖坟,大约半年前讨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泛乱用的词还有:
线性-linearity,错用为“线形”;
互调-intermodulation (IM),错用为“交调”-cross  ...

这个主要是翻译问题。
比如波特图中的crossover frequency,中文有好多种说法,像穿越频率,交叉频率。。。
有的中文书说"神童半导体",与平常所说的"仙童"半导体fairchild很像,俺以为是新公司呢,实际是翻译不同。

现在摆脱看中文书痛苦了,八成以上都是原汁原味英文版本,这样不会产生误会。

以前听人做报告,汉语中老是夹杂些英文,心里会骂这些人在装。现在能理解了,尤其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中文来翻译时,一定不要强行翻译,否则词不达意。
比如公司大老板常说的"ideal",貌似很难和某个中文词对应,有人翻译成"思路",感觉不贴切。

不要强行翻译,这话说得好

楼主:
有时翻译很难,比如共射放大器,发射极加个电阻,叫射极degeneration,中文书翻译成:射极退化的共射级。
感觉怪怪的。

网友F:
其实更多时候是用语习惯的问题,比如,我说食饭,你说吃饭,你不能说我发音不准或者用法不规范。

比如,bit 大陆地区多数叫 比特,在繁体中文地区则叫 位元。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翻译之后,表达的意思不准确的问题,也是各种语言本身的表达习惯不同而已。浅显的例子就好像你不能把各地的方言都准确地翻译成普通话一个道理。

eg:《水浒传》,你翻译成英文就变成了《水边的故事》那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D:
翻译不准确还情有可原,原理不出格。但是用“交调”代替“互调”类的就是大错,原理性的错误。

网友B:
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谁会只看单词不看内容
当两个相似概念放在一起时,应该严格区分
当不至于引起混乱时,或术语本身并不重要时,或非正式文本的口语中,那么较真儿反倒是“滥”
已有的学术名词,可有名词委来规范
不断涌现的新词,就只能靠丰富的内容去理解了

文字,翻译,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差异问题,也只能靠“广泛认同”来统一
举个不太恰当例子:20年前就规定“质量为kg”,而人们一直在用“重量是斤”
害得产品标识不得不为“含量”,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