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负载箱的电阻为什么为变小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 产生阻值漂移

网友B:
灰尘烟雾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灰尘烟雾引起的。

能解释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下不?

温飘是负载箱里的电阻阻值变大,就是变小, 也不会小到0.1以上。负载箱里,应该有风扇,如果环境不好,有粉尘烟雾油腻,受潮,电阻阻值就会改变,方向是变小。纯推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飘是负载箱里的电阻阻值变大,就是变小, 也不会小到0.1以上。负载箱里,应该有风扇,如果环境不好,有 ...

哦,这样还好理解。
不过补充下,电阻也分正温和负温的。
有些时候定做,有些客户会要求统一正偏或负偏……
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还好理解。
不过补充下,电阻也分正温和负温的。
有些时候定做,有些客户会要求统一正偏或负偏… ...

还是有问题,欧姆级的变化1/10,粉尘烟雾油腻也不太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问题,欧姆级的变化1/10,粉尘烟雾油腻也不太可能。

也不知道他们测试的:)
有没有老化测试一个月后,再卖给客户

网友D:
凑成27,这算是对主题的提示?
这应该属于电阻工艺上的问题,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如8楼言:应该有老化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凑成27,这算是对主题的提示?
这应该属于电阻工艺上的问题,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如8楼言:应该有老化工序 ...

不是提示啦。是我自己猜想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他们测试的
有没有老化测试一个月后,再卖给客户

没有额。换了新的电阻以后。每个都上电用了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就这样了。但是我还是担心会不会又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额。换了新的电阻以后。每个都上电用了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就这样了。但是我还是担心会不会又出现那 ...

那你们就要好好查查了,这相差也大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就要好好查查了,这相差也大点了。

现在还没找到原因,只能暂时给他们换了新的电阻。

网友E(2014-05-27):
上电半个小时算老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