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J-link SW 调试 ,原来接口是USB的,能不能把USB转换为网口接到交换机上局域网调试?

楼主(2014-04-21):
用J-link SW 调试 ,原来接口是USB的,能不能把USB转换为网口接到交换机上局域网调试?

网友A:
可以啊,但你要自己开发了

楼主:
淘宝上卖的那些USB转网口的可以吗?应该都是透传就可以吧?

楼主:
打算远程调试下载程序

网友B:
想法很不错,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试试的~

网友C:
可以在通过USB连接Jlink的机器上运行Jlink Server, 另外一台机器连接到这个Server进行远程调试吧

网友D:
可以试试usb over ether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通过USB连接Jlink的机器上运行Jlink Server, 另外一台机器连接到这个Server进行远程调试吧 ...

能不能直接把USB转网口插到交换机上设置个IP?

楼主:
J-Link TCP-IP Server 看网上有这个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哪位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把USB转网口插到交换机上设置个IP?

直接用带网口的jlink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J-Link TCP-IP Server 看网上有这个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哪位给个链接

http://www.segger.com/jlink-remoteserver.html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J-Link TCP-IP Server 看网上有这个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哪位给个链接

安装官方驱动后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segger.com/jlink-remoteserver.html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官方的不能下载啊,需要什么序列号之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的不能下载啊,需要什么序列号之类。

随便填写8位数试试 2014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