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哪位大神做过,PCB AC 220V 放在中间层布线

楼主:
如 附件中间绿色加粗部分:
4层的PCB板,中间是    2---GND (gnd)   3-POWER ( 220v)
这种设计可行么,这样会不会不利于PCB 板的散热,出现爬电现象造成安全隐患。。。。。。。
是不是可以设计成    :2- GND( 220V)          3-POWER(220V),
GND 层走POWER 线220V,  铺铜时 间距足够大。顶层和底层没有元件,只有几根单片机的I/O 口控制线。
这样会不会产生干扰。

图

网友A(2014-04-21):
干嘛走内层啊, 顶层或者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走内层啊, 顶层或者底层

走一层可以通过的电流太小,35盎司厚度才4A(走线宽度可以到4.2mm)最少必须要走两层。所以想问一下,220V 怎么设置比较好,若将220V 走底层和顶层,会不会又对单片机I/O 口的控制线产生干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一层可以通过的电流太小,35盎司厚度才4A(走线宽度可以到4.2mm)最少必须要走两层。所以想问一下,220V  ...

你220V需要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A:
大电流可以露铜 加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20V需要那么大电流吗

是干线上通过的电流,有十几安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可以露铜 加锡啊

底层本来就是开窗的,加锡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比较耗工时,现在就想不用人工加锡,通过更改设计解决问题

网友C: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多层板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印制线路板/PCB单、双、多层样板快件生产。本公司有成熟的线路板生产流水线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以团结的队伍,奋斗的精神做好今天; 以顶尖的品质,五星的服务托起明天! 产品质量优、服务周到,交货快捷准时。
打样价格(含飞针测试费用):
1: 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2: 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3: 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5-6天。
4: 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5: 八层板:18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