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中RBW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21):
2个等幅信号之间频率差为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是才能被分辨出,而这个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就是频率分辨率。但是如果一个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为10KHz,而两个正弦信号的频率间隔为5KHz,那么有这两个正弦信号的信号经过这个滤波器以后,显示出来的不是应该只有两个点频信号么?为什么会分辨不出呢?

网友A:
RBW带宽设置的越小,频率靠的越近的信号就可以被识别出来.

网友B:
这个其实和频谱仪的内部步进有关!正常是可以步进和RBW的关系每家都不一样,如果是1:1肯定分辨不出来,是1:10是可以分辨出一点来的,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本书,罗德施瓦茨的频谱分析原理,网上有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