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同一射频通道、不同地址是否有干扰?

楼主(2014-04-21):
有四个NRF24L01模块,两个发射(NA、NB)两个接收(NC、ND),接收地址不同。如果我使用相同的射频通道、不同地址,NA给NC发数据,NB给ND发数据。这样是否会有干扰?

网友A:
同一频道同一时间只能有一路载波在那,有重叠必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频道同一时间只能有一路载波在那,有重叠必定有干扰

:handshake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载波检测、跳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检测、跳频等

:handshake

网友B(2014-07-12):
怎么检测载波呢?

网友C:
得用Aloha算法,楼主是多标签的2.4g读写器读标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