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0开发板带的ST-LINK可以调试STM32F103吗?

楼主(2014-04-21):
    这里高人多,在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

       我买了STM32F030的板子,也买了个F072的板子,板子上都有ST-LINK,
将ST-LINK与板上CPU的连接跳线断开,用其ST-LINK的SWDIO及SWCLK与
STM32F103连接。--未接NRST。发现根本连接不上,提示为没有CPU。在IAR 7.1下反复更改不同的设置无效。
           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没有发现问题。

         又用另一个开发板与其它CPU连接,同样的连接方法,出现同样的提示!!

开发板上的ST-LINK,有个NRST引脚与板上的CPU连接,将板上的NRST断开调试板上的F0正常!

      难道这个ST-LINK只能调试F0 吗?

楼主:
这是出现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是我的连接或者设置有误吗?是驱动安装的问题吗?

谢谢你

网友B:
3.3电源连接了吗?
ST LINK调试F0,1,2,3,4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我的是F0的开发板上带的V2版仿真器。具体接法如下图:

背面有个SB10,是板上的CPU的NRST与仿真器连接的短路线,我断开它与接上时,都能对板上的CPU调试。

将仿真器接我的目标板时,没有接NRST线。

不知道你说的3V是指什么?

网友C:
目标芯片的电源啊,复位啊,这些信号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电源连接了吗?
ST LINK调试F0,1,2,3,4都可以的

刚才详细看手册,并仔细理解第1脚的意思:

我的问题大概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芯片的电源啊,复位啊,这些信号正常么?

非常感谢你!!!

网友D:
可以调试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可以!
注意跳线!

网友F:
可以的 我一直就这么用的

网友G:
可以用的,应该是你没设置好!

楼主:
结账!

谢谢楼上各位!

原来不是ST-LINK的问题,是由于另一块作比较的M3的板子和现在的目标板一样有问题,-- 在没有找到原因时,乱怀疑,-- 再者,ST-LINK也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