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 1602液晶屏数据线配置问题

楼主(2014-04-21):
#ifndef  LCD1602_STM32_H
#define  LCD1602_STM32_H
#define LCD_RS_1 GPIOE->BSRR=GPIO_Pin_0 //PE.0--(LCD)RS
#define LCD_RS_0 GPIOE->BRR =GPIO_Pin_0
#define LCD_RW_1 GPIOE->BSRR=GPIO_Pin_1 //PE.1--(LCD)RW
#define LCD_RW_0 GPIOE->BRR =GPIO_Pin_1
#define LCD_EN_1 GPIOE->BSRR=GPIO_Pin_2 //PE.2--(LCD)E
#define LCD_EN_0 GPIOE->BRR =GPIO_Pin_2
#define DATAOUT  GPIOD->ODR             //PD[0..7]--(LCD)D0~D7

以上是在配置1602引脚的程序
请问我的1602的D0-D7, 如果不是连得PD[0-7],而是PD[0-6]、PC13,
那我在配置数据线的时候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1: 看懂了自然会改了(这只是宏而已,看最终替换后的代码)
2: 不连续会死人的,速度大大降低,强烈建议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懂了自然会改了(这只是宏而已,看最终替换后的代码)
2: 不连续会死人的,速度大大降低,强烈建议连续
...

额 我的图都拿走了 可能画图的时候不小心把引脚改了 会很影响吗 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网友A:
其它控制脚可以随意,这个数据最好连续,
不连续只会对速度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控制脚可以随意,这个数据最好连续,
不连续只会对速度造成影响

这个宏定义应该怎么改 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输出高低电平,输出数据吗

一看就是不想看手册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讲的,不就是输出高低电平,输出数据吗

我看了 是STM参考手册吗 没怎么看明白 还是不太会写 我自己改的 可以帮我看看对不对 吗

#define DATAOUT0 GPIOE->ODR=0
#define DATAOUT1 GPIOE->ODR=1
#define DATAOUT2 GPIOE->ODR=2
#define DATAOUT3 GPIOE->ODR=3
#define DATAOUT4 GPIOE->ODR=4
#define DATAOUT5 GPIOE->ODR=5
#define DATAOUT6 GPIOE->ODR=6
#define DATAOUT7 GPIOC->ODR=13
一个一个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是STM参考手册吗 没怎么看明白 还是不太会写 我自己改的 可以帮我看看对不对 吗

#define DATAOUT ...

都说了要去看寄存器说明,
就是个简单的寄存器操作,如果这都不会的话,建议改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要去看寄存器说明,
就是个简单的寄存器操作,如果这都不会的话,建议改行吧 ...

大姐 谁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你生下来就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姐 谁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你生下来就会啊

我敢断定你根本没有看相关手册

GPIO是最简单的外设了,你都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敢断定你根本没有看相关手册

GPIO是最简单的外设了,你都不想看...

如果看了相关手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或者谁都会明白 那么我想也不会这么多人上网找答案 或者找解释了 不要随便断定什么 我想总问总问 总会明白的 谢谢你能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看了相关手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或者谁都会明白 那么我想也不会这么多人上网找答案 或者找解释了 不 ...

你不是会说你GPIO都看不明白吧

一遍看不明白,看十遍自然明白

我之据说这样说,确实GPIO是最简单的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