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语音通话听不到自己声音的原理?

楼主(2014-04-21):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可以做一定的抑制处理  但是在说话声音大而且扬声器离麦克风近的时候还是会引起扬声器的啸叫

网友B:
在电话中发话方和受话方的音频是叠加在共同的直流载波上的,所以需要专门的消侧音电路将本侧话音抑制在较低水平,但是很难完全消除发话方自身的语音,另一种说法是100%的消除侧音会使说话人觉得不自然。
qq的语音传输虽然使用的可能也是一对线,但发话和受话语音是经过独立编码后传输的,由于可以独立解码的,所以在传输时没有混合。
确实有扬声器的声音返回麦克造成混响的可能,但这对小功率的耳机不成问题(因为声压小),如果使用大功率扬声器还是可能造成侧音或比较强的啸音,这也就是使用扬声器的电话会议系统比较贵的原因……需要更专门的声学设计防止受话器与送话器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