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通过红外接口download firmware

楼主(2014-04-21):
有没有人实现通过红外接口download firmware 在STM8S上?

网友A:
没见过。理论上可行

楼主(2014-05-27):
谢谢楼上兄弟,没有其他意见吗?

网友B:
这个很少人用这种方式下载固件!

网友C:
你如果有写引导用的BOOTLOADER即可,我是在STM32上用自己写的BOOTLOADER随意升级用户区固件。

网友D:
楼上的是否可以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E:
红外理论上是可以实现IAP的,但是速度太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有写引导用的BOOTLOADER即可,我是在STM32上用自己写的BOOTLOADER随意升级用户区固件。 ...

这BOOTLOADER怎么写啊!我现在i型那个用NRF24L01+来做一个无线的下载器,能否给一点思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BOOTLOADER怎么写啊!我现在i型那个用NRF24L01+来做一个无线的下载器,能否给一点思路呢 ...

说白了,就是用你的一套代码来引导另一套代码运行。两套程序完全独立。ARM启动后先运行基本的代码,这个就是BOOTLOADER,通过自有协议可以对FLASH进行编程,就是对另一段完整的代码进行下载。下载完毕后,跳转到新下载的代码区运行即可。注意两点,第一,下载的代码编译的运行地址要修改。第二,下载的代码中断向量地址要修改。自己下载定义一套完善点的下载协议。我用的是基于MODBUS-RTU之上的一套用户协议进行代码下载的。

楼主(2014-07-14):
我打算有空来试试,我觉得是可以的!其实主要是可靠性问题!
我现在是用的STM8S单片机,空间太小,只有1K的空间留给bootload,要不也许可以加点ECC之类提高可靠性!

楼主(2014-08-27):
我已经实现,还可以!就像楼上哪位兄弟说的,速度慢了点,可靠性降低了点。我完全是裸奔,没加任何FEC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