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atfs 追写文件问题

楼主(2014-04-21):
res = f_open(&fsrc, "0:/Demo0.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打开文件 */
//res = f_lseek (&fsrc,fsrc.fsize);//fsrc.fsize);
res = f_write(&fsrc, "end2222" ,3, &br);
f_close(&fsrc);

上面的代码,要是把第二行注释掉能从文件开头写入数据,要是把第二行加上,就不能在文件尾续写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res = f_lseek (&fsrc,fsrc.fsize);//fsrc.fsize);

看看返回的 res 是什么, 有没有报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