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看错误,运行不出来总是。。

楼主(2014-04-21):
弄了个程序但是总是说第12行有错误,我看着没问题啊。。求解释

网友A:
可不是一个错误...
现在就剩下一个错误了,你自己纠正吧...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nop函数
#include<math.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8B20_DQ=P2^3;   //温度传感器连接在P2.3引脚
uchar DS18B20_serial[3][8]={0x28,0x51,0x8c,0x9e,0x03,0x00,0x00,0xfd, //第1个18B20的ID
                            0x28,0x71,0x91,0x9e,0x03,0x00,0x00,0xdb, //第2个18B20的ID
                                    0x28,0x43,0xa6,0x9a,0x03,0x00,0x00,0x83, //第3个18B20的ID
                                                    };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i;
  while(time)
  {  i=200;
     while(i>0)
            i--;
        time--;
        }
}
void de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
{ uint i;
  DS18B20_DQ=1;                  //复位脉冲
  _nop_();
  _nop_();
  DS18B20_DQ=0;
  i=103;
  while(i>0)
    i--;
  DS18B20_DQ=1;
  i=4;
  while(i>0)
  i--;
}
bit readbit(void)        //从DS18B20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S18B20_DQ=0;//;
  i++;//延时
  DS18B20_DQ=1;
  i++;
  i++;
  dat=DS18B20_DQ;
  i=8;
  while(i>0)
    i--;
  return(dat);
}
uchar read_DS18B20(void) //                  从resd_DS18B2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readbit();
        dat=(j<<7)|(dat>>1);        //将数据的最低位放在前面
  }
  return(dat);//返回字节数据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0;
                 i++;
                 i++;
                 DS18B20_DQ=1;
                 i=8;
                 while(i>0)
                 i--;
         }
         else
         {
             DS18B20_DQ=0;
                 i=8;
                 while(i>0)
                 i--;
                 DS18B20_DQ=1;
                 i++;i++;
         }
   }
}
uint gettemp(uchar num)           //读取温度值
{
  uchar i;
  uchar templ=0;
  uint temph=0;
  dereset();//初始化DS18B20
  delay(1);//延时
  writebyte(0x55);//匹配ROM指令
  writebyte(0xcc);//跳过ROM
  for (i=0;i<8;i++)
    writebyte(DS18B20_serial[num][i]);//发出64位ROM码
  write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延时
  dereset();
  writebyte(0x55);
  for (i=0;i<8;i++)
    writebyte(DS18B20_serial[num][i]);
  writebyte(0xbe);//读取温度
  templ= read_DS18B20();
  temph= read_DS18B20();
  temph<<=8;
  temp=(uint)(temph|templ)*0.0625;
  return(temp);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temper;

  while(1)
  {
    i=1;
        temper=gettemp(i);
        if(temper<15)
           LED1=1;
        elseif(temper>18)
           LED1=0;
        end
        i++;
        temper=gettemp(i);
        if(temper<22)
           LED2=1;
        elseif(temper>25)
           LED2=0;
        end
        i++;
         temper=gettemp(i);
        if(temper<30)
           LED3=1;
        elseif(temper>35)
           LED3=0;
        end
        delay(1000);
  }
}

网友B:
新手来看看,表示只能看懂延时,我还有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是一个错误...
现在就剩下一个错误了,你自己纠正吧...
                 #include

谢谢啦,我后来自己改了下,也弄出来了,还是很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来看看,表示只能看懂延时,我还有救没

多学学就好了,我也只是编好了程序,还没开始搭模型呢。。。。估计还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