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请问我按照这个电路来,为什同相输入端一连地输出就为0了?

网友A:
0*任何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任何数=0

麻烦您能说详细点吗,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B:
没理解运放,你这是单极性电路,参考电压是VCC,输出U =0~-vcc*(255/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运放,你这是单极性电路,参考电压是VCC,输出U =0~-vcc*(255/256)

就是说,输出始终是个负值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输出始终是个负值咯?

或者你参考电压-5,或者改变下你运放GN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