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51单片机加上限位怎么实现电机的自动转停

楼主(2014-04-21):
不会设计光电信号反馈部分

楼主:
正式正反转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ed_n=P0^0;
sbit led_r=P0^1;
sbit led_s=P0^2;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t,s,speed=50;
unsigned int lev;
bit turun,m_on=0;

void delaylev()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lev;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if(P3!=0xff)                                \
        delayms(10);
                if(P3!=0xf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fe:
                                        P0=0xff;
                                        led_n=0;
                                        m_on=1;
                                        turun=0;
                                        break;
                                case 0xfd:
                                        P0=0xff;
                                        led_r=0;
                                        m_on=1;
                                        turun=1;
                                        break;
                                case 0xfb:
                                        P0=0xff;
                                        m_on=0;
                                        led_s=0;
                                        break;
                                case 0xf7:
                                        P0=0xff;
                                        speed=speed-10;
                                        if(speed<10)
                                                speed=2;
                                        break;
                                case 0xef:
                                        P0=0xff;
                                        speed=speed+10;
                                        if(speed>240)
                                                speed=255;
                                        break;
                        }
                }
        while(P3!=0xff);
}

void gorun(unsigned char step)

{
  switch(step)
  {
  case 1: //0
    P1_0 = 1;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2:
    P1_0 = 0;
    P1_1 = 1;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3: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1;
    break;
  case 4: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case 5:
    P1_0 = 1;
    P1_1 = 1;
    P1_2 = 0;
    P1_3 = 0;
    break;
  case 6:
    P1_0 = 0;
    P1_1 = 1;
    P1_2 = 1;
    P1_3 = 0;
    break;
  case 7:
    P1_0 = 0;
    P1_1 = 0;
    P1_2 = 1;
    P1_3 = 1;
    break;
  case 8:
    P1_0 = 1;
    P1_1 = 0;
    P1_2 = 0;
    P1_3 = 1;
        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m_on==0)
                {
                        P1=0x00;
                }
                else
                        gorun(s);
                        delaylev();
                        keyscan();

        }
}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 = 254;
    TL0 = 255-speed;
        t++;
        if(t==10)
        {
                if(turun==0)
                {
                        s++;
                        led_s=~led_s;
                        if(s>8)
                                s=1;
                }
                else
                {
                        s--;
                        led_s=~led_s;
                        if(s==0)
                                s=8;
                }
        }
        P2=speed;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