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光电开关E3F-DS30C输出端与51单片机相连应该串多大电阻??

楼主(2014-04-21):
单片机刚入门,想做个东西。所用单片机是STC89C51,电压5V。光电开关E3F-DS30C外接24V电源,说明书上说是输出端输出300mA电流。有网上说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时输出0V,没物体时输出电源电压值。请教各位:当用此光电开关输出引脚与单片机I/O口连时应该串多大电阻呢,怎么计算的呢???谢谢!

网友A: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B:
单片机的I/O 口不可能输出300ma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直接接着用吧,两个电阻分压吧,24V分压到单片机可接受的输入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 口不可能输出300ma 这么大的电流

明显是输入到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输入到单片机~

不好意思  理解错了

网友C:
串联分压的电阻最好大一些,不要达到最大输出电流,用10K左右量级的吧,比如5v单片机用10k和38K或者5k和19k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