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初学者关于NIOS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21):
坛子里的前辈你们好,本人因为毕业设计的原因初学NIOS,之前有一点verilog的基础,关于NIOS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老师不做FPGA相关,也没法指导,Google 出来的信息太凌乱了,没找到有效的信息。特来坛子里请求帮助。

这是我从别人的论文找到的硬件架构图,关于上图有些疑问。

1)图片里部分(1)是不是就是NIOS生成的SOPC部分?里面的SSRAM等等接口是不是类似于控制器部分?
2)图片里部分(2)是不是属于实际硬件部分?需要我画PCB?请问SSRAM、SDRAM该如何进行选型?SSRAM 是一个双端口RAM,我不清楚该如何使用。
3)图片里的定制 IP 是不是我用Verilog进行编写?
4)控制器部分的驱动、时序控制等是不是已经生成了,我只需要调用系统提供的函数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的疑问,希望了解的前辈可以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图片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了

手机可能看不了,我在笔记本上可以看到。
请问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

谢谢了。

网友A:
图片我用电脑也看不到。你说的好像都是对的。但SSRAM不是双端口存储器

网友B:
图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我用电脑也看不到。你说的好像都是对的。但SSRAM不是双端口存储器

谢谢您的回复。
我重新上传了图片,同时换了一台电脑和一个登录账户,可以看到图片了。
希望您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
另,请问是否可以私信给我您的联系方式,关于NIOS这方面确实很多疑问,时间也不太充裕了。

再一次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挂了

谢谢您的回复。
我重新上传了图片,并测试了一下,显示可以了。

网友C:
这是毕设的节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毕设的节奏么?

是的,毕设。而且还很悲剧的没有老师指导,因为是自己报的题目,指导老师不做这方面,没法指导。

网友A:
SOPC BUILDER生车NIOS II cpu,最初只包含CPU核和AVALON 总线,其他的外设都是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添加的。添加的外设其实都是外设的控制器,这些外设的控制器都是挂接在AVALON总线上的。图片中2的部分是真正的外设。选型我认为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任何的SRAM,SDRAM都可以,只是添加这些控制器时,有的参数需要根据你选择的器件配置下。自定义的IP需要自己用VHDL或Verilog编写。

网友D:
1) 图1都是FPGA内部原理,所以图一和图二之间的连接才需要画PCB,图一不需要单独画PCb,那是FPGA内部的东西。
2)SSRAM和SDRAM选型主要是看他时钟频率,这东西需要FPGA输出一个时钟频率,你要找跟FPGA输出频率允许范围以内的。
3)看样子这FPGA自带网络模块,所以你要用Verilog写一个网络模块程序,给他配置Ip 子网掩码  MAC地址 网关这些东西,只有这些配置好了才能连接路由器上网
4)一个处理器,所有功能都有demo,里面有所有的功能函数,不过你得按你的需要改改,有的并不能直接调用!!!
5)整体看你这个项目,应该是以太网通信,所以应该不难做吧,上位机你可以到网上去下在一个 以太网调试工具,然后你写好网络模块程序后,就可以跟这个软件通信,相互发一些简单的字节!!!

网友D:
哦 不对 你这个应该是基于DM900A来做的 以太网通信,不是FPGA自带网络模块,你要用FPGA去配置DM900A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C BUILDER生车NIOS II cpu,最初只包含CPU核和AVALON 总线,其他的外设都是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添加的。添 ...

谢谢您的回复,我有些明白了,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图1都是FPGA内部原理,所以图一和图二之间的连接才需要画PCB,图一不需要单独画PCb,那是FPGA内部的东西 ...

谢谢您的回复。
第一点我明白了,谢谢。
第二点,我画的板子板载晶振48MHz,这是按照我买的一个学习板画的,学习板板载SDRAM,所以SDRAM选型应该没问题。至于SSRAM,板子上没有,我在SOPC上看到有CYPRESS CY7C1380C SSRAM这个模块,请问是否可以使用这个?论文上提到这是一个双端口RAM,我觉得不是双端口应该没关系,可能效率会有差别,但这不是重点。或者能不能麻烦您推荐一款SSRAM,如果有参考电路图就更好了,谢谢.
第三点,我没有使用DM9000A,使用的是ENC28J60这块芯片,因为之前画STM32时用了这个,相对熟悉点。请问是否可以满足设计?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第一点我明白了,谢谢。
第二点,我画的板子板载晶振48MHz,这是按照我买的一个学习板画 ...

1)SSRAM我也没用过,不能给你推荐型号!!!我也只用过SDRAM,是韩国现代内存(NNNIX)的,你可以去看看,应该有SSRAM!!选SSRAM主要是CPU输出频率,至少SDRAM是这样的,你要看看你的FPGA输出频率和供电的关系,一般FPGA都会供2至3个电,除开给IO供电的,其他的基本就会关系到CPU主频和输出频率!!!你要选一个频率合适的SSRAM,比如你的CPU输出133M,那么你就要选133MHZ的SSRAM,不要让CPU超频,要不然会重启的!!!
2)选什么网络控制芯片无所谓,能做通就可以了,下个以太网调试工具调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主要是看 你图上给的是DM9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SRAM我也没用过,不能给你推荐型号!!!我也只用过SDRAM,是韩国现代内存(NNNIX)的,你可以去看看 ...

谢谢您的回复,我大概知道了点。非常感谢。

网友E:
之前学过,现在也忘的不多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毕设。而且还很悲剧的没有老师指导,因为是自己报的题目,指导老师不做这方面,没法指导。 ...

先找几本基础的书看一下吧,然后具体问题可以再上板讨论可能会收获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几本基础的书看一下吧,然后具体问题可以再上板讨论可能会收获大一些 ...

正在看书中,现在大概知道了点。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