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急:救助大神 PIC16F886

楼主(2014-04-21):
有人会写pic16的汇编语言编程吗。。。。。 感觉好难解释阿。。。。。
就是有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力传感器,一个是红外线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的输出值都是连去PIC的,具体连去PIC的哪个脚,我不知道也不清楚。当这两个传感器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它的电压就会改变。当力传感器的电压从4.37 V 降到 1.6 V 的同时,红外线传感器的电压从 3.81 V 降到 38 mV,灯就亮了。
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老师今天又说,如果有两对或三对以上的这东西的时候,要有顺序的启动。当一对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另外一对会灭。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91D.pdf
要求用这些做 PCB MPLAB Hi-TECH C & PICKIT 2 & PIC 16F886

网友A:
为何非要汇编,C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非要汇编,C不行吗

老师要求,可是现在老师又让我换成C了。你会吗?

网友B:
猪一般的老是 坑人

网友C:
老师这是要干啥?一会儿汇编一会儿C的,作弄人不是?给老师一个C和汇编混编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一般的老是 坑人

老师说她两种都不常用。。。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是要干啥?一会儿汇编一会儿C的,作弄人不是?给老师一个C和汇编混编的程序。 ...

老师是个善变的女人。。。 我哪个都不会阿。。。

网友C:
只能说,你们老师太爱你们了。你可以自己找个c的程序自己消化一下,然后给老师看。当然,还是建议你自己把基础打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们老师太爱你们了。你可以自己找个c的程序自己消化一下,然后给老师看。当然,还是建议你自己把 ...

我们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而且每个学生有自己要做的东西,= = 但是我也为自己的智商着急,我实在是找不到别人编程里我要的东西。。。。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要啥?如果是科研的东西,那就自己琢磨吧。

网友D:
如果有准备从事这行,还是认真学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要啥?如果是科研的东西,那就自己琢磨吧。

是毕业设计,感觉无能为力。。。 完全没接触过。。。。三个礼拜就要写出来。。。感觉都要哭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准备从事这行,还是认真学学吧!

这方面很差,感觉不会从事这行了。。。

网友C:
还没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就是毕业设计,你也要个题目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就是毕业设计,你也要个题目不是?

时间紧凑嘛。。。 我编程这方面本来就比较差,而且三个礼拜怎么可能做得完。。。
就是我有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力传感器,一个是红外线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的输出值都是连去PIC的,具体连去PIC的哪个脚,我不知道能不能连去 RA2 和 RA3。当这两个传感器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它的电压就会改变。当力传感器的电压从4.37 V 降到 1.6 V 的同时,红外线传感器的电压从 3.81 V 降到 38 mV,灯就亮了。
大概就是这样。。。 看得懂吗?

网友E:
用AD,AD接收的电压分别达到1.6和38时,控制灯的接口亮,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D,AD接收的电压分别达到1.6和38时,控制灯的接口亮,简单啊

可是对我来说很难啊 完全没概念 怎么开始

网友E:
这两个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AD转换后比较,比较结果绝定是否灯亮

网友F:
还是先跑通流水灯吧,掌握基本概念之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AD转换后比较,比较结果绝定是否灯亮

理论上我也懂 但是实际操作,不知道从何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先跑通流水灯吧,掌握基本概念之后再说。

我现在 HI TECH C 都下载不下来。。。。

网友G:
我去,这不是分分钟写出来的节奏吗,楼主你不要逼我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这不是分分钟写出来的节奏吗,楼主你不要逼我出手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真的没接触过这种东西。。。老师非要我自己研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真的没接触过这种东西。。。老师非要我自己研究。。。 ...

有偿否

网友C:
,这个不是很难的,你自己先弄出个流水灯再说。第二步实现数据的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难的,你自己先弄出个流水灯再说。第二步实现数据的采集。 ...

流水灯是啥?

网友H:
先要采集电压了或者自己用比较器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流水灯是啥?

你把题发给我,我帮你写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在公司了,做好事留个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题发给我,我帮你写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在公司了,做好事留个纪念

就是有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力传感器,一个是红外线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的输出值都是连去PIC的,具体连去PIC的哪个脚,我不知道也不清楚。当这两个传感器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它的电压就会改变。当力传感器的电压从4.37 V 降到 1.6 V 的同时,红外线传感器的电压从 3.81 V 降到 38 mV,灯就亮了。
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老师今天又说,如果有两对或三对以上的这东西,要有顺序的启动。当一对感应到东西的时候,原本亮的就灭了。。。。。。。。= = (我感觉自己好不要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力传感器,一个是红外线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的输出值都是连去PIC的,具体连去P ...

要求文档都没有?全凭老师口头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文档都没有?全凭老师口头描述?

= =... 对 只是想法跟老师说 老师说可以 然后就让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文档都没有?全凭老师口头描述?

但是老师要求用
PCB MPLAB Hi-TECH C &  Pickit2 & PIC16F886

网友G:
我代码写得差不多了,你自己去下载一个MPLAB IDE,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zh-cn/family/mplabx/
下载一个 PIC16F886的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9490f91d10a6f524ccbf85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代码写得差不多了,你自己去下载一个MPLAB IDE,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zh-cn/family/mp ...

我下了个MPLAB IDE V8.92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291D.pdf 这个手册我也有了。

网友G:
PROTEUS仿真软件你安装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EUS仿真软件你安装过没有

没听过。。。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I:
C的代码直接用你的关键词一搜,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C的代码直接用你的关键词一搜,一大片

= = 好像很少用PIC16F886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 = 好像很少用PIC16F886的

写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 = 好像很少用PIC16F886的

你qq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qq是多少

网友G:
/*引脚:
*      RA0即AN0配置为模拟输入,接力传感器
*      RA3即AN3配置为模拟输入,接红外传感器
*      RB4配置为数字输出,接LED灯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Ad_Init();         //ADC初始化函数
uint DataProces();     //数据处理函数

void main()
{
        uint    vf=0,vr=0;

        Init();
        Ad_Init();

        ADCON0bits.GO=1;        //启动第一次AD转换

        while(1)
        {
            while(PIR1bits.ADIF==0);    //等待ADC转换完成
            PIR1bits.ADIF=0;            /*ADC中断标志位清零*/

            switch (ADCON0bits.CHS)                     //判断是哪个通道转换完成
            {
                case 0:                                    //如果是AN0通道
                       vf=DataProces();                     //力传感器电压mV
                       ADCON0bits.CHS=0x03;                //配置到AN3通道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如果是AN3通道
                       vr=DataProces();                 //红外传感器电压值mV
                       ADCON0bits.CHS=0x00;            //配置到AN0通道
                       break;
            }

            if(vf<=1600 && vr<=38)            //对两个电压值mV进行判定
            {
                RB4=1;                         //点亮LED
            }
            else
                RB4=0;                         //熄灭LED

            ADCON0bits.GO=1;                        //启动AD转换
        }
}

void Init()//输出io口初始化
{
        TRISBbits.TRISB4=0;               /*设置RB4为输出*/
        ANSELHbits.ANS11=0;               /*设置AN11为数字通道*/
}

void Ad_Init()//ad转换IO寄存器设置
{
        TRISA|=0x09;                /*设置RA0,RA3为输入*/
        ANSEL|=0x09;                /*设置RA0,RA3为模拟通道*/
        ADCON0=0x41;                //Fosc/8,ADON,AN0
        ADCON1=0x00;                //结果左对齐,参考电压为VDD,VSS
        PIR1bits.ADIF=0;            /*ADC中断标志位清零*/
}

uint DataProces()//把AD采样值处理为电压值(mV)
{
    uint temp=0;
    float v=0;

    temp=ADRESH;                      //从ADC中取出12位的采样值
    temp=(temp<<2)+(ADRESL>>6);
    v=(float)(temp+1)/204.8;          //采样值转换成电压V
    v=v*1000;                         //将电压值转换为mV单位

    return (int)v;
}

网友I:
引用 楼主:
= = 好像很少用PIC16F886的

除了包含一个头文件,C和单片机型号关系不大啊,16F877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包含一个头文件,C和单片机型号关系不大啊,16F877系列的

那个MPLAB好像不包含它的头文件。。。然后我不会找。。。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个MPLAB好像不包含它的头文件。。。然后我不会找。。。

为什么要选型选这个,应该是有开发板吧?开发板里面的资料找找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个MPLAB好像不包含它的头文件。。。然后我不会找。。。

哪个版本的MPLAB,编译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个版本的MPLAB,编译提示什么?

我下载了V8 跟 X IDE 两个 就是老师让我去网上找那种现有的代码运行 然后我没看到跟我用同一个PIC的,我就把里面别人PIC的代号给换了。。。 然后好像就是提示没说没检测到我指定要用PIC16F886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I:
乱,你自己都理不清,帮不了你

网友J:
说实话,不懂

网友K:
我现在有个项目居然要用pic basic语言编写,更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有个项目居然要用pic basic语言编写,更无语

你姓xion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