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路板短路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做了一块板子,当板子不焊芯片(STM32F407)的时候STM32F407的99脚(PDR_ON)没有跟地短路(用万用表测的),当我把STM32F407焊上去的时候99脚(PDR_ON)却跟地短路了。如果将99脚(PDR_ON)跟电源相接的话那电源和地就短路了。芯片换了一块,板子也焊了好几遍了,应该不存在焊接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会这样,求解答!!!!!!!

网友A:
画板的时候讲99脚通过电阻接地,或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的时候讲99脚通过电阻接地,或直接接地

99脚直接接地会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99脚直接接地会有什么影响不?

不会啊。
今天看了下板子,我同事就是这么画的,
我以前接个10K电阻下拉到地,不知道啥时候开始给我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今天看了下板子,我同事就是这么画的,
我以前接个10K电阻下拉到地,不知道啥时候开始给我改了 ...

这就奇怪了,板子供电正常,程序是正确的,就是下不仅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奇怪了,板子供电正常,程序是正确的,就是下不仅程序

看下:
复位,BOOT,下载接口,还有电源是否正常。
比如2路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
复位,BOOT,下载接口,还有电源是否正常。
比如2路1.2V电源;

BOOT0接地,BOOT1悬空,下载接口跟芯片连接没有出现断路等情况,芯片电压上电是3.2几V

楼主:
引用 楼主:
BOOT0接地,BOOT1悬空,下载接口跟芯片连接没有出现断路等情况,芯片电压上电是3.2几V ...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B:
楼主试试降低波特率,或者换个电脑电源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降低波特率,或者换个电脑电源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下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设置波特率,芯片最高频率是168M,你是说降低芯片的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设置波特率,芯片最高频率是168M,你是说降低芯片的频率?? ...

不是程序的问题,同一个开发板可以下,自己画的板子就不能下了

网友C(2016-08-02):
您好!您的STM32F407 板子短路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希望您帮着解决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