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楼主(2014-04-21):
关于BULK OUT中REVCTL=0x03的疑问:
我的固件程序是:(功能是:利用EP2 EP4 EP8 进行向外传输数据,用EP6进行传入数据。块传输
当 REVCTL = 0x03;时候,根本把数据传不出去。看CY7C68013a的官方文件时候,说Slave FIFO 时候,必须设置REVCTL=0x03。
可为什么我的程序传不下去了。。。
还有我把REVCTL=0x00;时候,是可以把数据传下去的。但是貌似就传不回来了。。。
请前辈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折腾很久了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REVCTL = 0x03;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2;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                   //
          FIFORESET = 0x0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SYNCDELAY;
          IFCONFIG = 0xCB;

         EP2CFG = 0xA2;  //OUT端点,双缓冲
        EP2FIFOCFG = 0x35;    // 自动输出,16位数据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EP4CFG = 0xA0; //OUT端点,双缓冲
        EP4FIFOCFG = 0x35;    // 自动输出,16位数据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EP6CFG = 0xE2; //in端点,双缓冲
        EP6FIFOCFG = 0x0D;   // 自动输入,16位数据
        EP6AUTOINLENH=0x0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0X00; //set the packet size 512字节
          SYNCDELAY;
        EP6FIFOPFH = 0x82; // you can define the programmable flag (FLAGA)
        SYNCDELAY; // to be active at the level you wish
        EP6FIFOPFL = 0x00;
        SYNCDELAY;
//        INPKTEND = 0x06; //发送短数据包给上位机
//        SYNCDELAY;

        EP8CFG = 0xA0; //out端点,双缓冲
        EP8FIFOCFG = 0x35;    // 自动输出,16位数据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OUTPKTEND=0x82; //强制OUT包结束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98;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BB;
          PORTACFG=0x40;
        FIFOPINPOLAR = 0x00;//设置slavefifo 接口为低电平有效
        SYNCDELAY;

  //OUT端点计数器需要预先加载来启动传输,因为默认是双缓冲,所以加载两次
  EP2BCL=0x80;
  SYNCDELAY;
  EP2BCL=0x80;
  SYNCDELAY;

  EP4BCL=0x80;
  SYNCDELAY;
  EP4BCL=0x80;
  SYNCDELAY;

  EP8BCL=0x80;
  SYNCDELAY;
  EP8BCL=0x80;
  SYNCDELAY;

}

网友A(2014-06-13):
CY7C68013A 原装现货,有需要可以联系  QQ:547838378 电话:136921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