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dm648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DM, ge, TI, JPEG, os
按着老师给的教程建工程   因为使用xdc工具 所以要写ctg如下
/* set up OSAL */
var osalGlobal = xdc.useModule('ti.sdo.ce.osal.Global');
osalGlobal.runtimeEnv = osalGlobal.DSPBIOS;
osalGlobal.defaultMemSegId = "DDR2";
Program.main = Program.system = null;
/* get various codec modules; i.e., implementation of codecs */
var JPEGENC = xdc.useModule('codecs.jpeg_enc.JPEG_ENC');
/* ======== Engine Configuration ========*/
var Engine = xdc.useModule('ti.sdo.ce.Engine');
var vcr = Engine.create("webcam", [
{name: "jpegenc",mod: JPEGENC,groupId:0, local: true},
]);

var JPEGENC = xdc.useModule('codecs.jpeg_enc.JPEG_ENC');这一句一直抱错找不到这个package
我从网上下了个JPEG Encoder, Version 1.12.001
这个库应该放在哪里
现有的按教程上的包搜索路径有
"C:\ti\dvsdk_1_11_00_00_DM648\biosutils_1_00_02\packages"

"C:\ti\dvsdk_1_11_00_00_DM648\framework_components_1_20_03\packages"
"C:\ti\dvsdk_1_11_00_00_DM648\codec_engine_1_20_02\packages"
"${TARGET_CONTENT_BASE}"
"${PROJECT_ROOT}\..\packages"
"C:\ti\bios_5_41_11_38\packages"
"C:\ti\xdais_7_21_01_07\packages"

网友A:
直接放到"C:\ti\下不行吗

楼主:
不行  比如我安装的jpge路径是C:\dm648_jpegenc_1_12_001_production\dm648_jpegenc_1_12_001_production这个目录下有package和packages  jpegenc在C:\dm648_jpegenc_1_12_001_production\dm648_jpegenc_1_12_001_production\packages\ti\sdo\codecs下  我把报搜索路径设为C:\dm648_jpegenc_1_12_001_production\packages  然后var JPEGENC = xdc.useModule('codecs.jpeg_enc.JPEG_ENC');改成var JPEGENC = xdc.useModule('ti.sdo.codecs.jpegenc.JPEGENC');  还是报错
XDC runtime error ;[]#0/0; incompatible assigment to mod ;xdc.services.intern.xsr.Value$0bj@a9edlf;;ti.sdo.codecs.jpegenc.JPEGE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