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2014-04-21):
你好 我想向求助一个问题,是DSP2812编译过程中的error:

_Init24Cxx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vpwm7seg_2812_DispCtrl_evb(danbihuan)jiangrui\\Debug\\z_main.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svpwm7seg_2812_DispCtrl.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看不出来什么错误   不行你用注释的方法注释掉一部分程序   慢慢排除

楼主:
嗯 也是个办法,谢谢了

楼主:
我发现Init24Cxx这部分没用,所以注释掉Init24Cxx这部分程序,可惜编译连接了一下,问题又出来了,还望再帮我看看,谢谢。
_ADCINT_IS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vpwm7seg_2812_DispCtrl_evb(danbihuan)jiangrui\\Debug\\DSP28_PieVect.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svpwm7seg_2812_DispCtrl.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A:
真说不好   看来问题很多  编译的时候只报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