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LCD的步骤怎样的

楼主(2014-04-21):
手头有块HCMS-2902,根据手册的时序,写了驱动,但通电没反应,这类驱动,调试的步骤怎样的?头绪如何?
还有比如传说中的8080或6800时序的显示屏的驱动,大家都来说说啊

网友A:
1,檢查電源
2,檢查線路
3,看送出去的資料時脈的時間,是不是太快或太慢了。
4,在網路上找看看有沒有別人已經poritng的c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檢查電源
2,檢查線路
3,看送出去的資料時脈的時間,是不是太快或太慢了。

你是台湾同胞吧,这步骤很清晰

网友B:
二楼说的也不错,反正就是从硬件到软件

网友C:
通电没反应是指啥,最好找个别人写好的程序

网友C:
对着时序抓波形,还有有些手册有错误,要注意

网友D:
注意模组有调对比度,如果对比度不对,有显示也会看不到......

楼主:
周末把51的12864的驱动移植到M058S上了,主要就是修改延时函数的时间值,看来时序是非常的重要~~

网友(2015-02-28):
对的,移植就是时序问题还有接口

网友:
接口映射和时序是移植驱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