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固定IGBT的铁片叫什么

楼主(2014-04-21):
怎么搜都搜不出,都想自己加工做了

网友A:
自己做一个把;P

网友B:
淘宝 散热片 定做

网友C:
U型固定压片,非标准件
看图,设计加工都太业余了

网友D:
这个L型的设计加工就专业多了

楼主:
最后选了这个,谢谢各位了

网友E:
这个照片也太实验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