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使linux启动信息在lcd上显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2):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
他有空会过来回答,由于问题较多,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不知道你在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是否选择了如下选项?

网友B:
你查看一下,在内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看一下,在内核中。

选了 不起作用
后来在/etc/inittab里加了句tty0::respawn:-/bin/sh 就登录上去了。。。。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1.小企鹅显示在左上角时,uboot命令改console=tty0后,内核启动信息在**下面开始打印 **不消失;
   我修改了fbmem.c中的fb_do_show_**中x,y坐标后 企鹅显示在屏幕中间  uboot命令改console=tty0后,内核启动信息从最上面开始打印 把小企鹅覆盖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打印信息在屏幕中显示不全 有些出了屏幕外 刚开始显示的小企鹅也少了半个头。。整体感觉是显示的东西在lcd上偏左上。。。这是驱动的坐标设置问题么?应该怎么解决呢?
3.lcd上做终端显示字符的话 不是应该把console选择成VGA text console(vgacon)而不是fbcon么, 我看到video下的Kconfig里有这个选项 但是配置时怎么没有呢??

问题有点多 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了 不起作用
后来在/etc/inittab里加了句tty0::respawn:-/bin/sh 就登录上去了。。。。

我这边先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了 不起作用
后来在/etc/inittab里加了句tty0::respawn:-/bin/sh 就登录上去了。。。。

你好,**是在内核启动的时候出现的,并且你这里只是修改了console=tty0,仅仅是多了串口数据显示在LCD上,其他的没有改变所以**不会消失。

网友B:
请问你是想把**去掉么?还是有别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想把**去掉么?还是有别的目的?

不是
在修改**位置前后做了好几次试验 启动后 执行应用程序把结果输出到lcd上 (命令./a > /dev/tty0)输出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小企鹅冲掉 有时候就在企鹅下面开始输出信息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输出信息不是应该从lcd左上角开始显示么??还是上面有个光标 由光标位置决定的?终端打印信息的位置如果和**位置重合会怎么样呢?会把**覆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在修改**位置前后做了好几次试验 启动后 执行应用程序把结果输出到lcd上 (命令./a > /dev/tty0) ...

正常情况应该是在LCD左边显示,并且是从企鹅下面开始显示的,如图中所示: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这么显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应该是在LCD左边显示,并且是从企鹅下面开始显示的,如图中所示:
...

哦哦 我的可能因为改了**的坐标 所以后来在lcd输出启动信息的时候都木有企鹅出现了囧。。。我改回来再试试

还有之前的显示不全 位置不正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lcd参数设置的问题 ~

谢谢你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的可能因为改了**的坐标 所以后来在lcd输出启动信息的时候都木有企鹅出现了囧。。。我改回来再 ...

只需要修改uboot中参数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0,115200'就好了,其他的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这么显示么?

我是把企鹅居中了 然后console=tty0
启动的时候企鹅就不见了 而且启动信息是从中间开始输出的。。。。

现在对tty0和fb0有点混乱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企鹅居中了 然后console=tty0
启动的时候企鹅就不见了 而且启动信息是从中间开始输出的。。。。

你好,这里你不需要修改fb0,只要将console=tty0就OK了。fb0是控制IPU内部显示的内容,也就是说Lcd显示的一些参数。这里你不需要修改,因为你改了以后,企鹅的位置会改变,所以串口信息也会随之变。意见你用最初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