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测试电机的相电压和电流,发现电流不是完美的正弦,有缺

楼主(2014-04-21):
自己做的逆变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发现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发热。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神,现在手里没有分数,没法给发分数,希望大家谅解

楼主:
有知道的没,回复一下啊

网友A:
电流的波形就不好说了
先看看送入的SPWM波  确保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波形就不好说了
先看看送入的SPWM波  确保没有问题

恩恩,后面的波形是电压的波形,不知道能不能从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对比分析出原因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方面的原因肯定要找一下
我没有做过电机控制
关于开环程序,我的理解是我的给定是成正弦趋势变化的

恩恩,我觉得可能控制部分有点问题,主要是我们的逆变结构比较特殊,电机的内部结构也比较特殊。所以控制策略还在尝试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开关管管脚上的驱动波形,看看是否正确?一般开环测试的话,占空比是一定的,波形应该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开关管管脚上的驱动波形,看看是否正确?一般开环测试的话,占空比是一定的,波形应该比较好 ...

嗯嗯,主要是算法是自己做的,怀疑是我们的算法有问题,仿真波形也是类似的

网友A:
好好交流   解决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交流   解决了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我也想能够早日解决,最近在算法上下功夫,看看是不是算法问题

网友D:
从输出往回倒推,看看是在什么地方失真的,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带个纯阻性负载试试,如果纯阻性负载还是这样,肯定是spwm及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