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F3 ADC1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4-04-21):
在做ADC1采样电压时候,它的参考电压是不是VDD。
芯片DATASHEET说Vain的范围是VSS~VDD之间
但是我用万用表量Vain的值及VDD的值。
然后同采样得到的AD值。
经过换算,发现AD的参考电压,比VDD的还要大。
感觉这里面肯定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大多少?怎么计算的?

网友B:
VDDA和VREF都没接吧?
那ADC的参考电压就是VDD,内部10位的ADC;

不知道你:
1、输入电压多少?
2、ADC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少?怎么计算的?

VDD 3.3V

若Vain输入3.0,ADC采到的值是0x83

用8位精度来计算,反推算出来的参考电压是6v左右。

这个值与3.3v相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A和VREF都没接吧?
那ADC的参考电压就是VDD,内部10位的ADC;

datasheet上面没有VDDA及VREF
只有VDD与VSS

网友B:
可能我们看的资料不一样吧,我上面的回复截了张图片有VREF。
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们看的资料不一样吧,我上面的回复截了张图片有VREF。
发给你看看

是的,我看的是STM8S003这个芯片的DATASHEET
你看的是STM8S一系列的资料。
不过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
由于我用万用表量的位置不对,误以为3.0对应的是0x83
硬件上其实已做了分压处理。
非常感谢!

楼主:
弱弱地问一下,帖子哪里可以结贴啊!用惯了CSDN,没有找到结贴的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下,帖子哪里可以结贴啊!用惯了CSDN,没有找到结贴的按钮

自发帖时间起,24小时以后才能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