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R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4-04-21):
输出ODDR可以将时钟的一个副本传送到输出。将ODDR原语的D1固定为High,D2固定为Low,时钟与数据ODDR的时钟一样。这个方案可以确保输出数据与输出时钟延时的一致性。
如何理解这句话,输入数据与输出时钟延时的一致性?如果把D1为高,D2为低,这个ODDR的功能相当于把输入clk经过ODDR后,又输出了clk,并且是同频率的。哪里的输出数据和输出时钟延时的一致性?如果是为了产生clk,那直接用DCM不是更好吗?

网友A:
在spartan6中时钟走线不能之间连到引脚上

网友B:
引入ODDR不是输入数据与输出时钟延时的一致性,而是FPGA时钟都要上BUFG的,作为逻辑时钟用,如果你要把该时钟随路输出到管脚上,不加ODDR,除非你把时钟flase,但是会引入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