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处女pcb板

楼主(2014-04-21):
第一次 画滴板子  不知道会有多少不对

楼主:
q3 线弄掉了

网友A:
太空了
器件挨紧点
三个数码管靠一起,否则实际显示效果太差

网友B:
自动走线吧?有些线没必要绕远的,C4和R1处的线走的很奇怪.....

网友C:
Q1 附近的线怎么还有直角?

网友D:
感觉像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E:
都有第一次,画多了就好看了

网友:
确实是处pcb问题很多需要加强练习

网友F:
没看懂sch中Q3的接线!!!

网友G:
banzi板子做小一倍

网友F:
还有晶振要里芯片引脚近点,两条线最好是等长线

网友H:
那么大空间线部分线走那么密

网友I:
R1那里走线有点奇怪,晶振要放在芯片最近那。走线不能有直角,板子太空了。

楼主:
嗯 谢谢各位大虾指导   有直角 我都没注意

网友J:
有个地方是短路的,字符R1旁边!

网友:
这个还不如自己找个多孔板,飞下线

网友K:
布局,布线啊
提升空间很大哟

网友L:
R1\C4有短路出现额

网友L:
引用 楼主:
q3 线弄掉了

不是有网络的吗?

网友M:
画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N:
第一次还不错!

网友N:
R1附近怎么还有蓝线相交

网友O:
器件太分散了,不一定要电阻或者二极管横平竖直的放一起,紧凑些,板子可以减小一半,还可以把铜覆上。

网友P(2014-05-25):
第一次是这样子的 多画几次就好了 布局对于布线很重要 。

网友Q:
多调整一下走线,别太近,别太紧,别直角。按照家里摆家具的感觉走就行啦!

网友(2015-02-12):
走线应尽可能的短,尽量不要交叉,走线间应有走向一致性,看上去才会美观。特殊元件优先摆放,如晶振摆放应尽量靠近ic引脚,在保证可走线的情况下,元件应紧凑些

网友R:
你不会是长安大学的吧 那天帮我选修课选PCB的朋友做了次  一模一样

网友S:
单面板可以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