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推荐一款AD芯片,输入0-5v,输出接到dsp28335上。

楼主(2014-04-21):
求推荐一款AD芯片,输入0-5v,输出接到dsp28335上。dsp28335的输入电压为3v,不想用分压的办法,想用一款差不多的AD芯片。求达人推荐!

楼主:
最好有多个通道的。

网友A:
自己到TI的网站上看看吧
你需求不明确很难回答啊
至少说个多少位的

ADS1271看看是否合适,2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TI的网站上看看吧
你需求不明确很难回答啊
至少说个多少位的

之前用的pic4011自带10位的,感觉上有点小,想换个16位的,串口输出,性能稳定。TI网上看不太懂,Analog Voltage AV/DD (Min) (V)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pic4011自带10位的,感觉上有点小,想换个16位的,串口输出,性能稳定。TI网上看不太懂,Analog  ...

模拟电源:最低工作电压
SPI接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多个通道的。

如果这样,你选择带16位AD的MCU就够了。
TI 430,ST,FRE,ADI,芯科都有带16位AD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你选择带16位AD的MCU就够了。
TI 430,ST,FRE,ADI,芯科都有带16位AD的MCU ...

不想用mcu了,想用个专门的ad转换芯片,有用的比较好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用mcu了,想用个专门的ad转换芯片,有用的比较好的么?

:D
我用过LTC2379,LTC2378,LTC2370,LTC2389,AD7621,都200多1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你选择带16位AD的MCU就够了。
TI 430,ST,FRE,ADI,芯科都有带16位AD的MCU ...

同时还要功耗低,体积小的,大神指点!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2;4&p158=Serial SPI&p1539=Int;Ext
看看这些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data-converters/precision-adc-less-10msps-products.page#p84=16;18&p1 ...

Analog Voltage AV/DD (Min) (V)和Analog Voltage AV/DD (Max) (V)这两栏分别应该填什么?
为什么最小电压还要小于等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data-converters/precision-adc-less-10msps-products.page#p84=16;18&p1 ...

不管咋样,先谢过大神了,我先回宿舍了,明天还有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data-converters/precision-adc-less-10msps-products.page#p84=16;18&p1 ...

昨天没看到回复,我找到需要的了,谢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