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下载程序到M0516出现错误:ICE:Cmd_err:ERROR__GET_REG?

楼主(2014-04-21):
在下载程序到M0516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线太长了,通信 不稳定,请检查你的NU-LINK的硬件版本及固件接线方式 。或者NU-LINK的驱动和固件 版本太低,也有可能 是MDK版本太低。

楼主:
9G
我的线是8cm的排线; nulink软件版本较新;,硬件版本较老.是以前nuc120上的.
mdk 是keil4最新的. 会不会是开启了芯片内 看门狗的原因????

楼主:
奇怪 看来遇到的人不多哦

楼主:
问题找到 自己傻帽了 所以单片机都会有的问题. wdt看门狗相对于单片机来说是集成在内部的一个独立外设.当内核在更新程序时,他并没有停止工作. 因为没人喂狗,可能会失控,跳出来,影响下载.多亏9G指导; 之前也考虑过,做烂关狗的试验.发现故障依旧.现在看来,是没有在关狗的同时,把狗的时钟也关掉. 于是在代码中关狗的时钟.测试了几十遍, 故障消失. 调试时.记得关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 自己傻帽了 所以单片机都会有的问题. wdt看门狗相对于单片机来说是集成在内部的一个独立外设.当内 ...

哈哈,调试时没人会开狗的,又学习了一招

楼主:
貌似还不是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C:
芯片锁死了,貌似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调试的时候 .把所有关于看门狗的东西 一律关闭.在下载的时候不会再出现了 .但是在debug的时候,也会偶尔跳出来.

网友D:
那在调试看门狗的时候咋办???

楼主:
可以做个宏开关。专门用于看门狗的控制。在调试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看门狗代码都屏蔽掉。

网友E:
在你下载的过程中, 单片机发生了复位

网友F:
看没有可能是复位了?重点查一下代码,

楼主: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看门狗引起的复位.../

楼主(2014-09-25):
悬而未决 奇怪了 .刚刚买了2个 nulink pro 改天用他来试试看

网友G(2015-04-08):
九哥说得对,固件和版本更新到最新,一般就是线太长的问题,已经被证实

楼主:
好像还不是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奇怪

楼主(2015-05-27):
引用 楼主:
貌似还不是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有人说 ,调试前必须用full chip erase功能 把芯片全部擦除了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调试前必须用full chip erase功能 把芯片全部擦除了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

有道理的,以前我在搞51时候遇到过这种事情。

楼主:
好像现在好多了. 难道真的是这个问题 .

网友H(2015-08-14):
引用 网友A:
线太长了,通信 不稳定,请检查你的NU-LINK的硬件版本及固件接线方式 。或者NU-LINK的驱动和固件 版本太 ...

九哥,我的505在初次使用更新nulink韧体时,xp蹦出个设备已安装需要重启,手贱啊,点重启了
韧体没更新成功,再连接时,显示ICE: Cmd error: wait mcu reset timeout.
怎么强制更新韧体啊,谢谢

网友:
换个短一点的线就行了,我的手机也是,长的USB线,就没法读取手机里的文件。

网友:
是线长吗?会不会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 自己傻帽了 所以单片机都会有的问题. wdt看门狗相对于单片机来说是集成在内部的一个独立外设.当内 ...

这点 ,m0有专门的关于ice 和wdt关系的控制位, 可以在接收ice控制的时候, 暂停wdt

网友I(2015-12-30):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调试前必须用full chip erase功能 把芯片全部擦除了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

勾上了这个选项,问题依旧存在!

楼主:
我最近倒是没有出现 , 做了2点:
1, nulink到目标板的线绝对的短;
2, 没有开启看门狗

网友J:
线太长了,通信 不稳定,请检查你的NU-LINK的硬件版本及固件接线方式 。或者NU-LINK的驱动和固件 版本太低,也有可能 是MDK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九哥,我的505在初次使用更新nulink韧体时,xp蹦出个设备已安装需要重启,手贱啊,点重启了
韧体没更新成 ...

用另外一个nulink 把固件强行烧进去  我上次3个nulink的芯片烧掉了 自己买了几片 换上去 然后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K(2016-05-06):
引用 网友A:
线太长了,通信 不稳定,请检查你的NU-LINK的硬件版本及固件接线方式 。或者NU-LINK的驱动和固件 版本太 ...

新手第一次按就这样,按照了配置,keil5.0 不过我的系统是win8de

网友L(2016-12-12):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的之前都没问题,后来不知道是更新了固件,还是寄存器的配置,就经常不行

网友M(2018-09-09):
多谢,遇到这个问题了。
马上把线搞短试试。

网友N:
啥情况,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O(2019-04-21):
软件没问题就是线问题

楼主:
另外 升级到最新的nulink

网友P(2019-11-05):
果然是线长问题,线过长的时候连Nuvoton自己的ICP软件都连接不上目标

网友Q:
此贴内容丰富。

楼主:
建议升级到最新的固件和上位机, 然后usb驱动升级到v1.6  会发现, nulink稳定很多 轻松上到8MHZ以上的调试时钟;

网友N:
引用 楼主:
建议升级到最新的固件和上位机, 然后usb驱动升级到v1.6  会发现, nulink稳定很多 轻松上到8MHZ以上的调试 ...

好建议。固件肯定越新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