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一直发送一个float型的数

楼主(2014-04-21):
用单片机一直发送一个float型的数,是个小数,是不是要按位提取

网友A:
浮点数不就是数字加一个小数点,不能转成字符串发送吗?

网友B:
怎么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格式表达小数,按照单片机里的“既定格式”还是自己的规范,要按“既定格式”可以用共用体来拆分,按自己的格式可以扩大成定点整数发送。

楼主:
我是把float数按位提取后,再每一位转化成ASC码传送的,这样可以吗?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由接收方处理小数,发送方直接发原始数

网友D:
可以先变成整数再发送。
比如:发一个字节数据0.032.在单片机里乘以1000,发送数据为32
在上位机接收的时候除以1000即可。

网友E:
直接发送4字节float类型不就行了? 建议楼主研究一下不同数据类型存储是咋回事

网友F:
方法一:格式化成字符串发送
方法二:根据精度调整成整数发送,如6L所述。
方法三:如果双方的平台一致,也可以直接发送变量本身的二进制,如3L所述。

网友C:
转换成ASCII码传送,接收到再还原。最省事,但传输时间长一些。
直接发送4字节Float 数据,传输时间短,需要严格的协议。
可以把浮点数据的阶码除2,尾数依次右移一位,发送五字节接收到再还原,除了动态范围小一一些以外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BIT7可以做命令指示标志)

网友G:
串口协议问题, 个人喜欢放大N倍发送, 上位机再出除N倍

网友H:
发送端:
float a = 1.12345;
char* p ;
p = char*(&a);
for(char i = 0;i<sizeof(a);i++)
{
   send(*p);
   p++;
}

接收端:
float a = 1.12345;
char* p ;
p = char*(&a);
for(char i = 0;i<sizeof(a);i++)
{
   *p = sbuf;
   p++;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发送端:
float a = 1.12345;
char* p ;

正解,直接发float那四个字节是最高效的方法,两边对float的格式定义必须一样

网友J:
union data
{
      char cvalue [4];
      float fvalue
};
a.fvalue = 1.234 ;
a.cvalue[0];
a.cvalue[1];
a.cvalue[2];
a.cvalue[3];

是不是也可以按上面这种结构体这种思路去思考,直接send(a.cvalue[ …])
………………

网友K:
MCU还是别用浮点数吧。

网友A:
格式先弄清楚了

网友L:
换成整数发
接收端再处理

网友M:
乘以一个倍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N:
存储和解释是两种事情

网友N:
不管神马数据类型,在计算机存储和通讯上都是0101,怎么解释这个0101那是另外的事情

网友O:
单片机内 浮点数是按ieee754存储并运算的
直接发送 4个字节 就成 11楼,12楼,13楼都不错

网友P:
用sprintf  把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M:
使用单片机发送数据主要的是根据你规定的格式,或者使用默认的格式应该都可以

网友K:
同意6楼的做法,简单明了,我也是怎么操作

网友N:
sprintf 的速度超级慢,在12MHz的51上一个 sprintf 经常要消耗掉很多毫秒的时间;鉴定完毕!

网友M:
一般放大取整发送

网友M:
把浮点数转换成16进制数在发送

long FloatTohex(float HEX)//浮点数到十六进制转换
{
         return *( long *)&HEX;
}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N:
sprintf 的速度超级慢,在12MHz的51上一个 sprintf 经常要消耗掉很多毫秒的时间;鉴定完毕! ...

ms级别。。。。。。。擦 原来这么慢。。。。。。。。。

网友R:
可以像上面朋友说的,先转换成整数,再发送。

网友S:
楼主如果觉得发送四个字节麻烦,可以试试s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