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万年历程序,12864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4-04-2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0^7;
sbit lcdrw=P0^6;
sbit lcde=P0^5;
sbit lcdpsb=P0^4;

sbit rst=P1^0;
sbit sclk=P1^2;
sbit io=P1^1;

uchar writedat[]={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dat[]={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time_dat[7]={14,1,4,21,11,58,30};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1[]="一二三四五六日";
uchar str0[16]="2014/04/21";
uchar str1[16]="09:46:30 星期一";
uchar str2[16]="fffff";
uchar str3[16]="dddd";

void write1302_byte(uchar dat);//写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add,uchar dat);//写地址和写数据
read1302(uchar add);//读数据
void set_rtc(void);//初始化
void lcd12864display(uchar *p,uchar line);

void lcd12864display(uchar *p,uchar line)
{
        uchar add;
        uchar i;
        if(line==1)
        {add=0x80;}
        if(line==2)
        {add=0x90;}
        if(line==3)
        {add=0x88;}
        if(line==4)
        {add=0x98;}
        i=*p+line;
//        write_com(i);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j;
        for(j=0;j<x;j++)
                for(i=0;i<110;i++);        //延时x秒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cdrs=0;
        lcdrw=0;
        lcde=0;
        P2=com;
        delayms(5);
        lcde=1;
        delayms(5);
        lcde=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rs=1;
        lcdrw=0;
        lcde=0;
        P2=dat;
        delayms(5);
        lcde=1;
        delayms(5);
        lcde=0;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lcdpsb=1;
        write_com(0x30);
        delayms(5);
        write_com(0x0c);
        delayms(5);
        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write1302_byte(uchar dat)//写数据
{
        uchar i;
        rst=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sclk=0;
                io=dat;
                dat=dat&&0x01;
                dat=dat>>1;
                sclk=1;
        }
           rst=0;
        _nop_();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rst=1;
        _nop_();
        write1302_byte(add);//写地址
        write1302_byte(dat);//写数据
        rst=0;
        _nop_();
        sclk=1;
        _nop_();
        io=1;
        _nop_();
}

read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l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lk=1;
                _nop_();
        }
        rst=0;
        _nop_();
        sclk=0;
        _nop_();
        sclk=1;
        _nop_();
        io=1;
        _nop_();
        return value;//返回
}
void set_rtc()        //初始化
{
        uchar i,j;
        for(i=0;i<7;i++)
        {
                j=time_dat[i]/10;
                time_dat[i]=time_dat[i]%10;
                time_dat[i]=time_dat[i]+j*16;
        }
        write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1302(writedat[i],time_dat[i]);
        }
        write1302(0x8e,0x80);//写保护
}

void read_str(void)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i]=read1302(read_dat[i]);
        }
}

struct Time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week;
        uchar month;
        uchar year;
}time;
//extern struct Time time;

void mian()
{
        time.second=59;
        time.minute=30;
        time.hour=11;
        time.day =21;
        time.week=1;
        time.month=4;
        time.year=14;
        set_rtc();
        delayms(50);
        lcd_init();
        delayms(50);
        while(1)
        {
        read_str();
        str0[2]=table[time.year/10];
        str0[3]=table[time.year%10];

        str0[6]=table[time.month/10];
        str0[7]=table[time.month%10];

        str0[9]=table[time.day/10];
        str0[10]=table[time.day%10];

        str1[1]=table[time.hour/10];
        str1[2]=table[time.hour%10];

        str1[4]=table[time.minute/10];
        str1[5]=table[time.minute%10];

        str1[7]=table[time.second/10];
        str1[8]=table[time.second%10];

        str1[14]=table1[(time.week-1)*2-1];
        str1[15]=table1[(time.week-1)*2]  ;

        lcd12864display(str0,1);
        lcd12864display(str1,2);
        lcd12864display(str2,3);
        lcd12864display(str3,4);

        }

}

网友A:
你这样提问,没人会回答你的。:lol

网友B:
读忙程序呢?

楼主:
都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忙程序呢?

写了啊

网友C:
友情帮顶。
给些建议。明确你的问题。出了问题学会调试,不会调试的话把你明确的问题告诉大家,大家说不定可以帮你。你这样贴一大段代码,大部分人都没什么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提问,没人会回答你的。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帮顶。
给些建议。明确你的问题。出了问题学会调试,不会调试的话把你明确的问题告诉大家,大家说不定 ...

我不知道是不是1302初始化错了

网友D:
给你一个调试思路把:先把12864显示调好,没问题了,再加1302~,记住在初始化LCD12864之后,紧跟着显示一句“1302显示实验”之类的“废话”,说明你的LCD没问题,然后在while(1)中,显示你的1302,最好还是整个ADD啥的自加一下显示出来,说明你的程序没有卡死,然后再检查你的1302的初始化之类的。51虽然在线仿真不容易,但是一步一步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建议你还是看一下匈牙利命名规则~改进下代码编写风格吧~

网友E:
你的显示程序好像有点不对,没有看到让12864显示的内容发出

楼主:
12864显示能显示了,1302时间,日期都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调试思路把:先把12864显示调好,没问题了,再加1302~,记住在初始化LCD12864之后,紧跟着显示一句 ...

嗯,12864现在能写进去了,时间,日期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调试思路把:先把12864显示调好,没问题了,再加1302~,记住在初始化LCD12864之后,紧跟着显示一句 ...

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调试思路把:先把12864显示调好,没问题了,再加1302~,记住在初始化LCD12864之后,紧跟着显示一句 ...

我直接用开发板做的,不是仿真

网友C:
那接着要确认到底是通信的过程出了问题,还是读相应的寄存器读错了,是所有的通信都错了,还是只是几个数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接着要确认到底是通信的过程出了问题,还是读相应的寄存器读错了,是所有的通信都错了,还是只是几个数据 ...

怎么确认???

网友F:
用点灯来监测程序是否依照你的意愿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点灯来监测程序是否依照你的意愿在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接着要确认到底是通信的过程出了问题,还是读相应的寄存器读错了,是所有的通信都错了,还是只是几个数据 ...

1302的驱动程序没有问题,读进去的时间有问题,也就是几个数据错误

网友C:
读进去的时间?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进去的时间?什么意思?

就是时间日期都没问题,现在是日期对不上星期了,无论日期多少号,都显示星期天了

网友C:
有没有是程序逻辑本身有问题,比如读到的时间是对的,但是显示的不对。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是程序逻辑本身有问题,比如读到的时间是对的,但是显示的不对。
也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字符串操作函数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定义全局变量
#define lcddata P2  //液晶8位并口数据
u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sbit lcd_rs=P0^7;
sbit lcd_rw=P0^6;
sbit lcd_e=P0^5;
sbit lcd_psw=P0^4;
sbit lcd_rst=P0^3;
uchar week_value[3];

sbit DS1302_RST=P1^0;
sbit DS1302_SCLK=P1^2;
sbit DS1302_DATA=P1^1;

void show_all();//定义特殊位

void delayn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chk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把忙碌标志位BF置1
  lcd_rs=0;      //指令操作
  lcd_rw=1;      //读操作
  lcd_e=1;      //拉高使能,读取数据
  _nop_();    //判断忙碌位是否为0,若果为1,液晶忙,一直等待(BF=1,状态忙)
  lcd_e=0;      //拉低使能
}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busy_lcd();
  if(dat_comm==1)
  {
   lcd_rs=1;   //data
lcd_rw=0;   //write
  }
  else
  {
   lcd_rs=0;   //command
lcd_rw=0;   //write
  }
  lcd_e=1;    //拉高使能
  lcddata=content;//放上数据
  _nop_();    //等待
  lcd_e=0;    //拉低使能,使数据写入
}

void init_lcd(void)
{
   wr_lcd(0,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nms(1);   //等待
   wr_lcd(0,0x30);  //再设置一次为基本指令集,因为ST7920中有2个寄存器用来设置使用哪个指令集
   delaynms(1);   //等待
   wr_lcd(0,0x0c);  //开显示,关游标,关游标位置
   delaynms(1);   //等待
   wr_lcd(0,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nms(20);   //等待>10ms
   wr_lcd(0,0x06);  //光标右移,整体不移
}

void lcd_clr(void)
{
  wr_lcd(0,0x30);        //基本指令集
  wr_lcd(0,0x01);   //清除显示
  delaynms(1);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
if(y==1)
wr_lcd(0,0x80|x);    //Line 1
if(y==2)
    wr_lcd(0,0x90|x);    //Line 2
if(y==3)
wr_lcd(0,((0x80|x)+8));   //Line 3
if(y==4)
    wr_lcd(0,((0x90|x)+8));   //Line 4
}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检查是否到字符串尾
  {
   wr_lcd(1,*str++);    //输入*str后str++
  }
}

void DS1302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DS1302_SCLK=0;    //拉低SCLK,为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入8个二进制数据
   {
     DS1302_DATA=d&0x01;  //取出d的第0位,写入1302,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_nop_();     //等待
  DS1302_SCLK=1;    // 拉高SCLK,上升沿写入数据
  _nop_();     // 等待
  DS1302_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
  d>>=1;      //将d的数据向右移一位,准备写入下一个二进制数据
   }
}

u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
  uchar i;
  uchar dat;
  for(i=0;i<8;i++)   //连续读出8个二进制数
  {
   dat>>=1;    //向右移一位
if(DS1302_DATA==1)  //如果读出数据是1,(上一个写入控制字结束后,保存一个读出数据)
{
   dat|=0x80;
}
DS1302_SCLK=1;   //拉高SCLK
_nop_();
DS1302_SCLK=0;   //拉低SCLK,读取数据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orCOMM,uchar DATA)
{
DS1302_RST=0;   //禁止数据传输
DS1302_SCLK=0;   //确保写写之前SCLK被拉低
    DS1302_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S1302InputByte(ADDRorCOMM); //写入命令或地址
DS1302InputByte(DATA);   //
DS1302_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高电平状态 $$ 置高是为了让下次写的时候 能准确的被拉低 保证电平
//状态的正确性
DS1302_RST=0;   //禁止数据传输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orCOMM)
{
    uchar dat;
DS1302_RST=0;   //禁止数据传输
DS1302_SCLK=0;   //确保写写之前SCLK被拉低
    DS1302_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S1302InputByte(ADDRorCOMM); //写入命令或地址
dat=DS1302OutputByte();   // 读出数据
DS1302_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高电平状态置高是为了让下次写的时候 能准确的被拉低 保证电平
//状态的正确性
DS1302_RST=0;   //禁止数据传输
return(dat);
}

void Init_1302(void)    //(2008年7月12日12时00分00秒星期六)
{
  uchar flag;
  flag=Read1302(0x81);    //读秒寄存器
  if(flag&0x80)         //CH为0(flag最高位是0),时钟走动,不用初始化 。
  {
   Write1302(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1302(0x8c,((14/10)<<4|(14%10)));  //YEAR
Write1302(0x8a,0x01);  //DAY
Write1302(0x88,((4/10)<<4|(4%10)));  //MONTH
Write1302(0x86,((29/10)<<4|(29%10)));  //DATE
Write1302(0x84,((11/10)<<4|(11%10)));  //HR
Write1302(0x82,((0/10)<<4|(7%10)));  //MIN
Write1302(0x80,((0/10)<<4|(0%10)));  //SEC
Write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功能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_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Week;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uchar DateString[11];
  u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SYSTEMTIME CurrentTime;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Read1302(0x81);                           //从秒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Second=((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3);                           //从分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Minute=((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5);                           //从小时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Hou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b);                           //从星期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Week=((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7);                           //从日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Day=((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9);                           //从月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Month=((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ReadValue=Read1302(0x8d);                           //从年寄存器里读数据
  Time->Year=((ReadValue&0xf0)>>4)*10+(ReadValue&0x0f);  //把读出的数据转换成BCD码  //注意是0xF0
}

void Date2Str(SYSTEMTIME *Time)
{
//    uchar tab[]={0xc8,0xd5,0xbb6,0xfe,0xc8,0xfd,0xcb,0xc4,0xce,0xe5,0xc1,0xf9,0xd2,0xbb};
      uchar tab[]={"一二三四五六日"};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
  {
   Time->DateString[0]='2';
Time->DateString[1]='0';
Time->DateString[2]=Time->Year/10+'0';
Time->DateString[3]=Time->Year%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Time->DateString[1]=' ';
Time->DateString[2]=' ';
Time->DateString[3]=' ';
  }
  Time->DateString[4]='-';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Time->Month/10+'0';
Time->DateString[6]=Time->Month%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5]=' ';
Time->DateString[6]=' ';
  }
  Time->DateString[7]='-';
  if(hide_day<2)
  {
   Time->DateString[8]=Time->Day/10+'0';
Time->DateString[9]=Time->Day%10+'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Time->DateString[9]='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tab[2*(Time->Week%10)-2];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week_value[1]=tab[2*(Time->Week%10)-1];
  }
  else
  {
   week_value[0]=' ';
week_value[1]=' ';
  }
  week_value[2]='\0';
  Time->DateString[10]='\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void Time2Str(SYSTEMTIME *Time)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Time->Hour/10+'0';
Time->TimeString[1]=Time->Hour%10+'0';
  }
  else
  {
   Time->TimeString[0]=' ';
Time->TimeString[1]=' ';
  }
  Time->TimeString[2]=':';
  if(hide_min<2)
  {
   Time->TimeString[3]=Time->Minute/10+'0';
Time->TimeString[4]=Time->Minute%10+'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
Time->TimeString[4]=' ';
  }
  Time->TimeString[5]=':';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Time->Second/10+'0';
Time->TimeString[7]=Time->Second%10+'0';
  }
  else
  {
   Time->TimeString[6]=' ';
Time->TimeString[7]=' ';
  }
  Time->TimeString[8]='\0';
}

//********************************************************************************************
//
//   液晶显示主程序模块
//*********************************************************************************************
void show_all(void)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数据
  Time2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化为液晶字符,放在TimeString[9]里,“12:00:00”
  Date2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化为液晶字符,放在DateString[11]里,“2008-07-12”
                                 //星期数据放在week_value[3]里
  gotoxy(1,0);      //第一行显示
  print("【xx的万年历】");
  gotoxy(2,0);      //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gotoxy(2,5);      //
  print("星期");
  gotoxy(2,7);
  print(week_value);
  gotoxy(3,0);      //
  print("时间:");
  gotoxy(3,3);      //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gotoxy(4,0);      //
  print("制作");
//  gotoxy(4,2);      //
//  print(TempBuffer);
//    gotoxy(4,6);
//  print("℃");
  delaynms(500);     //扫描延时

}

void main(void)
{
        Init_1302();
        while(1)
   {
   init_lcd();          //液晶初始化
   lcd_clr();           //清屏

    show_all();

   }
}

你先看看程序,我不知道怎么调试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