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点

楼主(2014-04-21):
找不到这3个警告点

网友A:
复位向量重叠了

楼主:
我复位了没法生成我要的 HEX文件啊

网友B:
设计都设置好了吗?

网友C:
是i啊,是所有的输出格式都是HEX?

楼主:
复位向量重叠了 在哪里设置 ?

网友D:
问题应该是在使用的startup.asm中,系统不认

网友E:
你的代码超出8K了

楼主:
超过了8K ?  如果是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解决 不会吧程序删除一点吧?

网友F:
你可以删掉一部分,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看看选项下面的CODE ROM SIZE,设置的是那种模式

楼主:
程序报错并无提示超过8K 啊 设置模式在哪里设置我没找到呢

网友H:
不知道LZ用的KEIL版本是那个版的?

网友H:
好像有限制版的,程序不能超过2K

楼主:
这个设置 64K 都是默认的 设置 已经是LARGE

网友I:
你改了startup.51,改出问题了。

网友J:
没事别动它

网友J:
删掉即可。

楼主:
安装好后  没改动任何文件啊!!MEDWIN  这个软件 就能编译了 谢谢各位!

网友K:
哦,我原来一出现这问题,开始我还认为是软件问题呢

网友J:
也可能是重定位代码出了问题?

网友L:
那开始怎么会出现这几个警告点的呀?

网友K:
是不是有 “_at_” 关键字指定了全局的地址,然后有 ”extern” 过这个全局?

网友K:
看说明,是地址重叠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M:
上面回答的差不过了,我就不插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