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07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是Jlink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啊

楼主(2014-04-21):
STM32F407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是Jlink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啊。Jlink曾经下过STM32F1的程序,程序没有任何问题,电路供电也是正常的,难道是Jlink版本不行,还是另有其他的什么问题。错误提示如图:

网友A:
看起来像是电路连接问题吧

网友B:
硬件连接,设置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C:
硬件问题,碰到过,检查下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碰到过,检查下JTAG

JTAG引脚跟芯片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   就是JTAG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而是直接到3.3V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JTAG引脚跟芯片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   就是JTAG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而是直接到3.3V电源 ...

你以前能用吗?还是突然不能用,我是按照电路图自己做了一个JTAG接口,焊点有问题所以偶尔有烧不进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能用吗?还是突然不能用,我是按照电路图自己做了一个JTAG接口,焊点有问题所以偶尔有烧不进去的情 ...

能用啊,换块板子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用啊,换块板子就不能用了

对了,刚才检查的时候看到73脚(VCAP2)悬空了,这里悬空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用啊,换块板子就不能用了

还有BOOT0接地,BOOT1悬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啊,换块板子就不能用了

那可能是你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你配置问题。

同样的配置,同样的程序,不一样的板子,不过现在我自己大概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2014-07-01):
有用217的朋友没,有问题需要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