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计算字符串长度

楼主(2014-04-21):
我的字符串数组里都是零 怎么调用测长度的函数得到512呢?

网友A:
SCiRxData你看看定义吧   应该是一个数据吧
strlen应该是从SCiRxData在内存中的第一个开始计数  知道遇到一个‘\0’就停止计数
用sizeof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iRxData你看看定义吧   应该是一个数据吧
strlen应该是从SCiRxData在内存中的第一个开始计数  知道遇到 ...

unsigned char SCiRxData[MAXSIZE];检查c就是0,SCiRxData就成512了,而且watch里头两个数组里都是"\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SCiRxData[MAXSIZE];检查c就是0,SCiRxData就成512了,而且watch里头两个数组里都是"\000" ...

你看看  MAXSIZE是多少啊    如果是512那就对着呢
你没有给SCiRxData数组送入东西吧
查看到的还是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MAXSIZE是多少啊    如果是512那就对着呢
你没有给SCiRxData数组送入东西吧
查看到的还是默 ...

MAXSIZE是100   数组里初始化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MAXSIZE是多少啊    如果是512那就对着呢
你没有给SCiRxData数组送入东西吧
查看到的还是默 ...

c放到函数外面也不行了,必须放到函数里定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c放到函数外面也不行了,必须放到函数里定义

Uint16 long_size(unsigned char *str)
{
        Uint16 cnt = 0;
        while(str!='\0')
        {
                cnt++;
                str++;
        }
        return cnt;
}我自己写了个求长度的函数,发现识别不了'\0';watch窗口里已经显示数组值为'\000'了,但是跳不出wh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16 long_size(unsigned char *str)
{
        Uint16 cnt = 0;

你送入一个字符数组    在数组的最后一位中存入‘\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送入一个字符数组    在数组的最后一位中存入‘\0’试试

我原来是c2812的gel文件,现在改成f2812的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c2812的gel文件,现在改成f2812的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会吧   GEL只是辅助CCS的语言而已
怎么可能与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B:
接收短信,应该先搞清楚编码吧。
确定是ASCII编码呢还是其他什么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短信,应该先搞清楚编码吧。
确定是ASCII编码呢还是其他什么编码。

PDU编码,但现在不是接受不接受短信的问题,是直接给个字符串,调用函数识别不了字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DU编码,但现在不是接受不接受短信的问题,是直接给个字符串,调用函数识别不了字符 ...

strlen只能处理ASCII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接收短信,应该先搞清楚编码吧。
确定是ASCII编码呢还是其他什么编码。

既然知道是PDU码就先解码得到有效信息再处理。
解码之后得到的文本编码应该为Unicode码,需要确认。
对于Unicode编码的文本,得用对应的字符函数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