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毕设求救。DM6446,SDRAM,load program的时候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楼主(2014-04-21):
毕设挺着急的,烦请各位不吝赐教。跪谢了~~。
DM6446,只使用DSP。cmd文件中将各个段定义到SDRAM中。编译没有错误,但是然后load program直接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0x80000000(这是SDRAM的起始地址,也是.map中.text段的起始地址),主要就是.text始终无法成功,然后.cinit好像也无法成功。
ps:我把段定义在sram中,是可以编译,load program,并且运行的。可以sram实在太小了,不够用,所以才需要用SDRAM。
虽然我相信各位好人不在乎分数,但是我是刚注册的,只有这么多分可以给,不好意思了。

网友A:
毕业设计用这么高级的片子?

楼主:
嗯,做的是印刷品的在线检测。老师只有这个板子,让我用这个,说只用这板子里的DSP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用这么高级的片子?

嗯,做的是印刷品的在线检测。老师只有这个板子,让我用这个,说只用这板子里的DSP就够了。

网友B:
你看看.GEL中有没有对SDRAM的配置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GEL中有没有对SDRAM的配置和操作

多谢帮忙~我又仔细找了一下,gel中就指明了SDRAM的地址和长度。倒是没有把它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忙~我又仔细找了一下,gel中就指明了SDRAM的地址和长度。倒是没有把它用在其他地方 ...

还有在CCS中注意一下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在CCS中注意一下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不要搞错了

字地址和字节地址。我还真没仔细注意过这个,我再好好看看。多谢了~~
再请教一下,不知您请不清楚,有没有可能SDRAM比较特殊,跟SRAM不一样,使用方法上有什么特殊的?
我是先再CCS里打开arm,然后添加arm的gel,然后在“DSP boot from L2 sram”和“DSP boot from DDR ”里选择一个,在地址上来说,L2在DDR前面,我选择“DSP boot from L2 sram”,这样两块内存我就都能用,选后一个,好像只能用SDRAM。然后再在CCS中打开DS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地址和字节地址。我还真没仔细注意过这个,我再好好看看。多谢了~~
再请教一下,不知您请不清楚,有没 ...

你看看DM6446能不能和SDRAM无缝连接     如果可以那就直接读写操作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DM6446能不能和SDRAM无缝连接     如果可以那就直接读写操作就可以啦
...

您好,上次我提的这个问题,只有您给了我很耐心的解答。最后问题确实出在gel文件上。我的gel加载顺序不对,没能对DSP初始化、、。
今天又有问题解决不了了,又来麻烦您了,想请问一下,我用CCS怎么读入.dat文件。
.dat文件是我用matlab生成的,里面存的是十进制的数组。我想把这些数在我的CCS里用起来,最好是能放进一个矩阵,但我不知道在CCS里该怎么写这一段读取的C语句。
在网上看了不少,但都得不到准确解答,所以又来请您帮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上次我提的这个问题,只有您给了我很耐心的解答。最后问题确实出在gel文件上。我的gel加载顺序不对 ...

file下面的load   然后选择data确定就可以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上次我提的这个问题,只有您给了我很耐心的解答。最后问题确实出在gel文件上。我的gel加载顺序不对 ...

在cmd的段中.prgdat         : {} > SARAM1 PAGE 0分配
然后在主函数中
#pragma        DATA_SECTION(ProgramDat,".prgdat")
Uint16        ProgramDat[0xFFFF];
大概方法就这样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md的段中.prgdat         : {} > SARAM1 PAGE 0分配
然后在主函数中
#pragma        DATA_SECTION(ProgramDat,".pr ...

被老师安排出差了几天,到现在才回复您的解答,不好意思。我照着您说的试了,“file下面的load,然后选择data”确实可以把数据load进内存。
“在cmd的段中.prgdat         : {} > SARAM1 PAGE 0分配
然后在主函数中
#pragma        DATA_SECTION(ProgramDat,".prgdat")
Uint16        ProgramDat[0xFFFF];”我做了适当修改确实也可以编译成功(我用的是C++):
#pragma  DATA_SECTION(".prgdat")
int      m2data[2160];。
但是在主函数里的这两句有什么作用呢?或者,其实,我想问一个特别菜鸟的问题,这样操作之后我怎么把那些load的数据给用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md的段中.prgdat         : {} > SARAM1 PAGE 0分配
然后在主函数中
#pragma        DATA_SECTION(ProgramDat,".pr ...

现在我的做法是利用指针把load进来的data从内存中读出来,放进一个另外定义的int型矩阵里。
具体代码是:
int *p=(int *)0x80004000;
int a[2592];
for(i=0;i<2592;i++)
{
p=p+1;
a(i)=*p;%%  i  两侧的括号是方括号,字体原因,打不出来。
}

但是我这样操作,出现了在利用for循环把数据赋值给那个int型矩阵时,赋值不成功的问题。
现象有下面两种:

1,在跑完for循环之后发现,指针所指地址正确,但是取出来的装在int型矩阵a里的值并不正确。
2,在跑完for循环之后发现,指针p显示的地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是不正确的了。

奇怪的是,我若是一步一步的调试运行for循环里的操作,不会出现上面两种现象,结果是正确的但是我若是直接运行,一下子跑完这个for循环,就容易出现上面两种现象。
还有,我调试时若拿掉“ a(i)=*p;”这一句,直接for循环一下子跑到底,p显示的地址一直也是对的。
所以,问题也可以说成只要利用for循环对矩阵赋值,结果就容易不正确。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遇到了,很是奇怪。一个元素一个元素地赋值就正确,利用for循环一下子直接赋就不正确、、、、
麻烦您再帮我分析一下,或者您有其他方法能将load进来的数据在程序中利用起来的请您指导一下,跪谢了,总麻烦您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查了很多说法,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做法是利用指针把load进来的data从内存中读出来,放进一个另外定义的int型矩阵里。
具体代码是:
...

你参考这个代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老师安排出差了几天,到现在才回复您的解答,不好意思。我照着您说的试了,“file下面的load,然后选择d ...

研究生毕业?

楼主(2014-05-21):
引用 网友B:
研究生毕业?

嗯嗯,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

**  加油

网友C(2014-08-23):
引用 网友B:
file下面的load   然后选择data确定就可以啦啊

你好,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ccs5.5,file下面没有load选项,相关的资料也比较少,麻烦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ccs5.5,file下面没有load选项,相关的资料也比较少,麻烦大牛指点一下 ...

CCS5.5没有安装    也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ccs5.5,file下面没有load选项,相关的资料也比较少,麻烦大牛指点一下 ...

CCS中文使用大全

网友D(2015-05-14):
请问 CCS3.3中的fopen函数怎么用?我在VC中用fopen函数 能够打开读取磁盘里的文本文件,但在CCS不能,我查看二者中的库函数fopen一样,我该怎么使用fopen函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 CCS3.3中的fopen函数怎么用?我在VC中用fopen函数 能够打开读取磁盘里的文本文件,但在CCS不能,我 ...

#include "stdio.h"int main(){    FILE *fp_G,*fp_A,*fp_T,*fp_Out;    double g[3];    double a[3];    double t;    double tmp=0;    fp_G=fopen("E:\\2-DSP\\C6726\\Prj\\Test2\\g.txt","r");    fp_A=fopen("E:\\2-DSP\\C6726\\Prj\\Test2\\a.txt","r");    fp_T=fopen("E:\\2-DSP\\C6726\\Prj\\Test2\\t.txt","r");    fp_Out=fopen("E:\\2-DSP\\C6726\\Prj\\Test2\\outtofile.txt","w");    while(1)    {        /*   读文件 */        for(int i=0;i<3;i++)        {            if(fscanf(fp_G,"%lf",&tmp)!=EOF)            {                g=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G;            }        }        for(int i=0;i<3;i++)        {            if(fscanf(fp_A,"%lf",&tmp)!=EOF)            {                a=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A;            }        }        if(fscanf(fp_T,"%lf",&tmp)!=EOF)        {            t=tmp;        }        else        {            goto CLOSEFILE_T;        }        /*写文件*/        fprintf( fp_Out, "%.15lf\t%.15lf\t%.15lf\n", g[0],g[1],g[2] );    }    CLOSEFILE_G:    fclose(fp_G);    CLOSEFILE_A:    fclose(fp_A);    CLOSEFILE_T:    fclose(fp_T);    fclose(fp_Out);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tdio.h"int main(){    FILE *fp_G,*fp_A,*fp_T,*fp_Out;    double g[3];    double a[3];   ...

我试了 没反应,是不是CCS3.3设置的问题,我在TI官网看到,应该使能读文件,就是启动读文件,但是 没找到在哪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 没反应,是不是CCS3.3设置的问题,我在TI官网看到,应该使能读文件,就是启动读文件,但是 没找到 ...

这个附件里面有CCS3.3全面的工程   请查看
顺便和你的对比一下   看看build option下有没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附件里面有CCS3.3全面的工程   请查看
顺便和你的对比一下   看看build option下有没有区别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哪个是个什么应用,这么大气,不用430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个是个什么应用,这么大气,不用430做啊。

毕设 可能手头有啥就用啥
不像产品   考虑成本

网友E:
没看出来楼主在问什么,上面的人回答的,都是啥,太高大上了。

网友F(2015-07-09):
引用 网友B:
毕设 可能手头有啥就用啥
不像产品   考虑成本

你这个海马的图片不错

网友G(2015-12-24):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tdio.h"int main(){    FILE *fp_G,*fp_A,*fp_T,*fp_Out;    double g[3];    double a[3];   ...

void load(void)
{
        FILE *fp;
        Uint16 tmp;
         if((fp=fopen("Example_2834xLEDBlink.txt","r"))!= NULL)
    {
      if(fscanf(fp,"%lf",&tmp)!=EOF)
            {
                data=tmp;
            }
    }
     fclose(fp);
}
这个为什么会有问题啊,编译下载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