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5-64用OCD编程第一次编程报效验和错误,第二次就报错信息

楼主(2014-04-21):
MA805-64用OCD编程第一次编程报效验和错误,第二次就报错信息

楼主:
说是 目标芯片非MA805-64

网友A:
多试几片

楼主:
试了3片都是如此。

网友B:
你的MA805-64用ISP下载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你的ocd的目标转换没有做

网友C:
查看OCD_ICE接线以及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D:
般来说,显示目标芯片非MA805-64讯息,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是复位管脚上有些问题

网友E:
MA805-64芯片上需要有电源

网友E:
OCD_ICE无法直接供电。

楼主:
嗯,好吧,我知道了

楼主:
再检查一下, 多谢几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