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软件编译过的程序怎么转变下才能在STVD软件下编译

楼主(2014-04-21):
因为刚入门ST MCU 不知道怎么把IAR软件编译的程序用到STVD软件下编译。关键是头文件该怎么修改,往大神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A:
大神们没多少空闲,菜鸟先来先给你瞎比划比划~~
没用过STVD这个软件,只能说说我怎么把IAR下的工程转移到Keil(MDK)去:1.先打开keil建一个新的工程,把需要的.c和.s文件都添加进去;2.在新的keil工程中设置器件;3.按照IAR中的include目录设置在新的keil工程中设置include目录;  完成这些差不多就OK了

网友B:
还要更改所有的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更改所有的中断

中断不一定需要修改吧? 以stm32为例使用芯片厂商的同一个启动文件则没有什么中断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