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传输512个字节

楼主(2014-04-21):
CY7C68013A里HID报告描述符里Report count只有一个字节,其最大值为255,如果需要HID 报告一次传输512个字节,该如何做

网友A:
想象中,有Report Size和Report Count。

网友B:
Report Size定义数据位,如8-bits,Report Count定义几个数据,如定义3, 就是3个8-bits 数据大小。

网友C:
建议看看HID规范!!!

楼主:
我Report Size 定义8

楼主:
算了,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