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请问在设计电路时怎么选择每个器件的参数和型号

楼主(2014-04-21):
画好了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择每个元器件的参数、型号,我想请问高手,你们都是怎么锻炼的,都是怎么学会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A: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一定要回答只能说: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你应该画一个具体电路,比如一个三极管或运放块电路,然后提出你要得到什么功能,尽量具体,人家才能帮你出主意。

网友B:
很奇怪,不知道每个元器件的参数(至少需要大体上知道),你的电路是如何画出来的?

网友C:
除了与电路功能有关的参数外,还需要考虑可靠性,生产工艺,成本等,版主 @大道至简  的《感悟设计》值得一看,里面有不少在操作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