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频率为1KHZ,占空比可调的PWM呢?

楼主(2014-04-21):
能讲讲思路吗?
有现成的程序的更好

网友A:
看用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B:
使用带硬件PWM的单片机更容易实现,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一般的单片机你可以用定时器产生,有资源的可用PWM模块,PCA等

网友D:
看资源咯

网友E:
PWM本来就是占空比可调,不能调的还能够叫PWM么?

网友F:
有很多实现方法,定时器就是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带硬件PWM的单片机更容易实现,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我想用PWM驱动小灯,然后采集AD,这样达到一个反馈。我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网友G:
PWM脚接小灯,小灯接AD脚,就这么简单,选好单片机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WM驱动小灯,然后采集AD,这样达到一个反馈。我该怎么设计电路呢? ...

PWM输出,占空比是已知的,还要什么反馈?

PWM输出控制的LED 的同时,输出到电容滤波网络,变为直流电压就可以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占空比是已知的,还要什么反馈?

PWM输出控制的LED 的同时,输出到电容滤波网络,变为直流电压 ...

我用STC12进行的AD采集,使用的是自带AD, 采用的是10位AD,显示最大是1023,我用1602进行显示的。我想把它转换成实际电压大小来显示,那么那个基准电压就是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吧? 通过vin*5/1024可以求得对吗? 但是总是不正常

网友B:
你必须知道输入固定电压,例如2V时,AD转换的结果是多少,4V是多少...

如果AD值是成比例的,可以这样算:VIN= (AD/1024)*500(5V扩大100倍)

网友:
还是很简单的。通过一个定时器简单几下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H:
看具体得单片机,pwm输出模块可以设置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必须知道输入固定电压,例如2V时,AD转换的结果是多少,4V是多少...

如果AD值是成比例的,可以这样算:V ...

测得的电压值很飘怎么办呢? 总是在一个范围浮动

PWM是不是在变化,所以AD值也在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得的电压值很飘怎么办呢? 总是在一个范围浮动

有滤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