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个新手,请高手多多帮忙!

楼主(2014-04-21):
我是个新手,在画完电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择每个器件的型号,也不理解每个器件的参数,我想请问各位该怎么锻炼这种能力,如果才能在画电路时就能明确该选什么型号,该多大的器件。希望高手帮帮忙,另外有什么好的这种书籍么?

网友A: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对每个器件的需求都要计算或有数才行,根据需求选择具体的型号

楼主:
嗯,好的,多谢了

网友B:
好书,多谢推荐。

网友C:
哦,了解了,回头帮你问问哈。